定岗,明天要我答复

楼主(2014-11-12):
小弟今年毕业不久,在公司(做车桥的)表现还不错,面临着定岗问题,两位部长都想让我进他们部门,一个往工艺(工装设计、机加工等这块)方面的,一个是往特种桥(主要是公交低地板)技术开发的。我主要是想问哪个更有发展空间,不知道选哪个好?他们要我明天答复,请教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
第二个。工艺还是拉倒吧

网友:
其实最好是做半年到1年工艺转技术,你问问行不行

网友(点评):
就目前情况来看,公司还不允许这样的!!

网友:
不懂工艺,技术也做不了多好

网友:
车桥的胎具,我用过,用液压控制的,做胎具对你来说比较不容易的,但是坐完了就没有了,
开发,我感觉不错,你要开发车桥就要了解,车桥相关的知识,和挂钩的知识,所以整个车都可能了解,所以建议你第二个、
另外,无论做哪个,都不要放弃学习,放弃了,选哪行都是输家,坚持学习,选哪行,最后都是赢家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建议还是先工艺,有了一定的经验后再转做设计,这样对自己的机械成长之路是非常有利的。。。个人拙见,供参考。

网友:
选设计吧。工艺你可以自学和到经常到现场观摩。选了工艺,再进设计,就难了。

网友:
工艺注重的是加工。本质上讲,工艺和设计不分家。但是搞设计的工艺一般也很厉害,因为设计的东西能加工出来才是一个合格的设计。但是搞工艺的,只能是明白整个产品的局部,只要把这一个零件加工好就行了。
所以我建议选设计,除了有可能了解整车乃至汽车行业这个理由之外,还能学习大部分工艺。因为你不可能一直只设计一个零件,你会设计好多零件的装配体,你就要学习这些零件的加工工艺。是设计包含工艺的关系,我认为。
当然,可能你没有搞工艺的基础,不要怕,多看多学多问,见的越多,解决的问题越多,提高的就越多。

网友(点评):
我已经选了技术开发这方面,仔细斟酌大侠的话,我明白自己要走的方向!!

网友:
个人认为献血公益,在转技术设计研发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看你偏向哪个,桥体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