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价铬彩锌镀层厚度,请教

楼主(2014-11-12):
工件是框形的,尺寸500X500X500mm,材料Q345E,三面面板上均布D15的小孔,其他面只有2根梁。
要求镀六价铬彩锌镀层厚度12um,做出来外侧梁可以达到20um,但内部只有3--5um。

请问该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用电镀工艺的,如果有深孔类型的零件,深孔内的锌层与外部锌层就是不一样,电位差。然后想用化学镀,不过最终没试过。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个镀锌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