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板H68与铜板T2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1-12):
我这里要做一个机柜,图纸中要求有一块铜板作为接地用(不是和地面接触),材料给的是黄铜H68,规格300*30*5mm,数量就1件,市场上无法单独买这么一小块料,而我库房有T2Y的紫铜板,问一下社友可否用紫铜板代替黄铜板H68,两者材料作为接地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可以直接用吧,做地线考虑的应该是电阻率

网友:
T2的导电性好  黄铜是铜锌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铜板贵

只是价格区别吗,作为接地用,一楼说的电阻率应该是主要需要考虑的。另外正好库存有T2铜板,所以这么一小块料价格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价格区别吗,作为接地用,一楼说的电阻率应该是主要需要考虑的。另外正好库存有T2铜板,所以这么一小 ...

H68适用冷冲件和深冲件,T2一般是制造电线、电缆、导电螺钉、雷管、化工用蒸发器、垫圈、铆钉、管嘴等。通过查询资料,综合考虑,完全可以替代H68,谢谢。

网友:
据我的知识可以提供:
    机柜接地排
   1.根据系统的额定电流、动稳定电流和热稳定电流来校验
   2.根据额定短时耐受电流来确定导体截面:GB3906[附录D]

网友:
T2当然好,做铜排用的,价格贵,估计原设计是考虑价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