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5深沟球轴承能承受单向最大100N的轴向力吗?

楼主(2014-11-13):
丝杠单向受力,最大100N,685轴承能用吗?
谢谢!

网友:
轴承设计手册里边有,深沟球轴承的轴向受力是径向受力余量的70%
举个例子:
一个轴承径向最大受力100N
径向空载的时候,轴向受力是100*0.7=70N
径向受力20N,则轴向受力是(100-20)*0.7=56N

按自己的工况具体计算一下吧。

网友(点评):
685是薄壳轴承,轴向力只能是径向力的25%左右。

网友(点评):
噢!懒了一把,没去想那些,谢谢兄弟提醒!

网友(点评):
我翻了 轴承设计手册 ,没看到大侠说的关于这个的文字,能不能告诉我,大侠的是哪本轴承设计手册,在哪一页么?

楼主:
想选取宽度为3的深沟球轴承。
看了看标准,发现宽度为3时,内径范围从3(637/3)到10(61700)都有。
变化这么大,使用起来不知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轴径不一样,承载能力不一样。

网友:
619/5(内径5外径13)
的动载荷是1080N   静载荷是420N

网友A:
1.685是老型号了,现在标准型号是618/5。
2.轴向力太大,不建议使用。

网友B:
最大100N,685轴承 肯定能用,

就是要准备常常修换轴承就成   ^_^

按资料算了下,大约可以承受60N左右,不同厂牌轴承的承受力会有差异存在。

网友C:
楼上都那么厉害,瞬间没有存在感。
回复楼主,谁用谁知道

网友(点评):
微型深沟球不考虑, 那您会考虑什么样的呢?

网友(点评):
说说为什么不推荐使用

网友(点评):
说起轴承,P大和Liao大会挺身而出。哈哈。大侠其实可以多收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85是老型号了,现在标准型号是618/5。
2.轴向力太大,不建议使用。

发现617系列的尺寸较大,厚度为3有617/9和61700,内外径分别为9/14和10/15。厚度为2.5的617/8,内外径为8/11。不知比619/5(内外径5/11,厚度3)好吗?能好多少?
您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100N,685轴承 肯定能用,

就是要准备常常修换轴承就成   ^_^

其实载荷有4x4=16种组合,最小的组合连10N也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都那么厉害,瞬间没有存在感。
回复楼主,谁用谁知道

您是玩生意的,赚钱就成。
8楼的问题,您能给个答案吗?

网友(点评):
换我就不会去考虑微型深沟球

网友(点评):
俺也不喜用微型深沟球轴承。

网友(点评):
LIAOYAO老师在6楼做了计算,还说不喜,呵呵

网友(点评):
换个轴承 SKF NX 10 (10/19/18) + IR 7×10×10.5 轴向 C=5070 N C0=8500 N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617系列的尺寸较大,厚度为3有617/9和61700,内外径分别为9/14和10/15。厚度为2.5的617/8,内外径为8 ...

1. 这么小的轴承,我没用过;
2. “617/9和61700及617/8是不是比619/5好?好多少?”
    这个取决于轴承的承载能力,即Cr与C0r;好多少需要计算。
3. 我手里没有617系列的轴承参数,你有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这么小的轴承,我没用过;
2. “617/9和61700及617/8是不是比619/5好?好多少?”
    这个取决于轴 ...

61700 10/15/3     不锈钢单列深沟球轴承  C=715N  ; C0=425N    --- SKF
6700   10/15/3     不锈钢单列深沟球轴承  C=855N  ; C0=435N    --- 北日本

679      9/14/3                 单列深沟球轴承   C=920N  ; C0=465N    --- NTN
617/9   9/14/3      不锈钢单列深沟球轴承   C=920N  ; C0=465N    --- 三泰

617/8     8/12/2.5  不锈钢单列深沟球轴承   C=545N  ; C0=275N    --- 三泰
MR 128  8/12/2.5             单列深沟球轴承   C=545N  ; C0=274N    --- NSK

619/5       5/11/3       不锈钢单列深沟球轴承   C=715N  ; C0=283N    --- 三泰
685          5/11/3                  单列深沟球轴承   C=715N  ; C0=281N    --- NSK
W618/5   5/11/3                  单列深沟球轴承   C=540N  ; C0=245N    --- SKF

网友(点评):
辛苦了大侠!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1700 10/15/3     不锈钢单列深沟球轴承  C=715N  ; C0=425N    --- SKF
6700   10/15/3     不锈钢单列 ...

Liao 侠辛苦!
看来617/9与61700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ao 侠辛苦!
看来617/9与61700可以用。

您是怎么判定的呢?Cor/Fa大于4.2?
附图是NSK MR128和685适用的表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怎么判定的呢?
附图是NSK MR128和685适用的表格。

很简单,小深沟球轴承,承受纯轴向载荷时,最大不能超过C0的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小深沟球轴承,承受纯轴向载荷时,最大不能超过C0的25%。

按您的意思,承受纯轴向载荷时,不超过Co的1/4是充分必要条件。对么?

网友(点评):
非充分必要条件,数据是国外轴承厂的建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700 10/15/3     不锈钢单列深沟球轴承  C=715N  ; C0=425N    --- SKF
6700   10/15/3     不锈钢单列 ...

从您给的这些数据看,宽度同为3,9/14的承载好像还比10/15的高。对吗?
如果对,为什么呢?
十分感谢!

网友(点评):
钢珠球大的滚道也会大些,从实际观察轴承就可以推测出,例如64系列的钢珠球数肯定少于63系列,即内径相同钢珠球数60>62>63>64。

网友(点评):
LIAOYAO老师,您的点评怎么理解?能否明示一下?谢谢您!

网友(点评):
承载能力与球的数量及球的直径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您的意思,承受纯轴向载荷时,不超过Co的1/4是充分必要条件。对么?

也不是那么绝对。
1. 如果是恒定轴向载荷,一般最大不能超过C0的25%。
2. 你这个载荷是一个变化的载荷,存在一个载荷谱;可以根据你的使用要求,决定是否可以超过C0的25%及超出多少。
3. Liao侠在6楼也说了---“685轴承肯定能用,就是要准备常常修换轴承就成”,就这个意思。
    你要不在乎更换轴承,618/5也能用;如果不想经常换,就要选承载能力更大的轴承。

网友:
微型推力球轴承
F8-19M  8x19x7 mm   Cor(N):3000

型号
外形尺寸
钢球
内径
外径
高度
个数
直径
F5-10
5
10
4
9
1.588
F5-11
5
11
4.5
9
1.588
F5-12
5
12
4
9
1.58
F6-11
6
11
4.5
9
1.588
F6-12
6
12
4.5
9
2
F6-14
6
14
5
5
2.381
F7-13
7
13
4.5
9
2
F7-15
7
15
5
8
3
F7-15
7
15
5.5
9
2.381
F7-17
7
17
6
6
3
F8-16
8
16
5
9
3
F8-19
8
19
7
10
3.175
F9-17
9
17
5
10
3
F9-20
9
20
7
7
3.175
F10-18
10
18
5.5
10
3.175

网友:
我感觉这个帖子来晚了,liaoyao pascal 你等这么厉害,是让我失业啊。

网友(点评):
品丰大侠客气了。你偏销售多些,我偏应用多些摆了。

网友C:
若空间允许可采用微型角接触球轴承  723C两个DB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空间允许可采用微型角接触球轴承  723C两个DB配置

是英雄终必亮剑,3Q!

楼主:
算了一下,最高速度约为105rpm。

网友(2015-03-05):
不能查一下额定动载荷吗,计算一下寿命

网友(2015-05-04):
想问一下,那公式有标准参考吗

网友(2016-06-19):
深沟球轴承加大游隙的话可以承受较大的轴向力,我最近设计的产品用到这个了,选的C3游隙

网友(2017-07-11):
路过,学习了。
按计算公式,沟曲率和挡边系数(注意避免和保持架干涉)适当增大,能增大轴承轴向承载力;另外,其它条件不变,游隙增大反而降低轴向承载力。按常规微型深沟球设计方案,685最大轴向承载力(内、外圈中较小值)能满足100N以上。

网友(2019-09-10):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小深沟球轴承,承受纯轴向载荷时,最大不能超过C0的25%。

这么多年的帖子了,回复也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到,小型轴承不超过C0的25%,那么该怎么计算寿命呢,还是按照L10=(C/P)3
计算么

网友(2019-11-03):
路过!
顺便顶一下!!!!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