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一段进气,两端排气的怎么设计

楼主(2014-11-13):
不是那种钣金的 ,想铣出来

网友:
什么材料?楼主试试传说中的3D打印吧,对付这种结构我看很对口。如果然上多轴数控,估计做出来价格也会很高

网友A:
为什么不设计成能加工或易加工的样子呢

网友:
直接用钻的不行吗?样子也差不多嘛!

网友:
我对 进气口是鼓形的 很感兴趣  楼主能介绍一下为什么吗  或者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1. 可以用球形铣刀加工出
2. 做铸件

网友B:
直接买现成的三通不行吗?

网友C:
机械加工中心,分析最小刀具(球形铣刀),UG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设计成能加工或易加工的样子呢

易加工的该怎么设计呢?就是能实现换气方向的

网友(点评):
我想你要的东东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起码进出口得联接吧?LZ只是三维设想的东东还是回到现实当中来吧!

网友(点评):
只是“臆想”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现成的三通不行吗?

三通角度不行,

网友(点评):
那只能考虑铸造和装配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加工中心,分析最小刀具(球形铣刀),UG编程

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