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样计算选择电机减速机

楼主(2014-11-13):
1吨重的物体向上升100mm采用T型螺杆结构上升,由链轮带动四根螺杆,螺杆节距为6mm,采用10B双排链条带动螺杆上升。链轮的齿数为23.这样的结构我该怎样计算选择电机和减速机的大小,减速比为1:100

网友:
W=FS=10000*5=50000
P=W/t=50000/10=5000W  (未提供提升时间,按10S算的)

楼主:
请问,我用1:100的减速比还要5KW的电机吗

网友(点评):
看来你对这个一点概念也没有,功是指能量,功率是指每小时消耗的能量,增大减速比是指增大了扭矩。就是一个小孩和一个肌肉男,要搬运一吨东西他们消耗的能量一样。

网友(点评):
我说搬运一吨东西要吃1KG的米,你问我:那我叫肌肉男来搬,还要吃1KG米嘛? 当然要,谁搬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用1:100的减速比还要5KW的电机吗

电机选择功率的时候与减速器的速比无关的,但减速器如果是无极调速的话,功率最好再大一档。

网友A:
鄙人不才,试演算之。
楼主说速比1:100,应该是电机转100圈,螺杆转1圈吧?这就跟链没关系了。电机没说,就按4极1500rpm算吧,那么丝杆转速是15rpm,4秒转一圈。
丝杆4秒转一圈,重物上升6mm,能量增加 U=10000N*6mm=60Nm,丝杆效率0.4,则功率P = 60Nm / 4s / 0.4= 37.5W……
算到这儿就别继续算了,直接选370W的铝壳电机,配个100:1的蜗轮减速机搞定。不放心就把电机加到750W。
诸君意下如何?

网友(点评):
大侠算的靠谱的,我们生产线上一吨的多东西,用的是1.1KW的电机,减速比不到100的

网友:
逍遥已经算好了,很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鄙人不才,试演算之。
楼主说速比1:100,应该是电机转100圈,螺杆转1圈吧?这就跟链没关系了。电机没说,就 ...

谢谢。

网友:
能贴图看看么,四个丝杆用二台电机?平衡和定位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由于是公司新产品,不方便贴图请见谅。我本来选择的电机是0.75KW,减速机也是选择的1:100但是安装完成后,发现带不动,所以自己以为算错了,只好请求各位的帮助。四根丝杆不是用两个电机,是用一个电机带动,用链轮连接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用1:100的减速比还要5KW的电机吗

这比喻形象,小孩是减速比1:10,肌肉男是减速比1:100

网友:
0.75kW不行就上1.5kW。
谁知道你结构怎么弄的。4个丝杆不平衡也容易卡。应该有导轨的,丝杆只管出力,螺母还要是浮动的,不然较劲。

网友:
算出转矩就可以求得功率,选减速机根据你所需速度

网友:
逍遥算法学习了

网友:
这种多个螺杆带动一个工作台的东西,而且是一个电机驱动,建议至少把电机放大十倍,要不你会发现
根本带不动 ,主要不是做有用功了,而是憋住劲,不同步带来的额外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