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液控单向阀

楼主(2014-11-13):
左图为常用的液压锁,求如右图的液控单向阀。(左图有误,下面不应该连接)

网友:
还真没见过,如果是管式阀的话用两个液控单向阀做一个呗

网友(点评):
想用叠加阀

网友:
这是樵薪老板设计的,应该正在申请国际专利。呵呵

网友(点评):
有兴趣画个图,连接按6和10通径的叠加阀。

网友(点评):
关键是这个没有用,国际上都没有,做出来是一堆废铁。

网友(点评):
用插装阀,很好做的,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可以申请国际专利的。

网友:
方向是指油液流向?
估计要定做了

网友(点评):
是的,可以做出来

网友:
这种结构的阀,如果用在轻载或重物拖动的负荷上时容易爬行。所以标准件厂不会生产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