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装刀的中心高怎么算的?

楼主(2014-11-13):
关于数控车床装刀的中心高怎么算的。。。有一批产品,是专用夹具的,,没有尾座。镗孔刀装的时候不知到中心高。。该怎么算

网友:
车个棒料

网友(点评):
,然后用高度尺测量。

网友(点评):
哦,量卡盘反数?

网友:
一棒料,车端面,过中心,高了,低了,自己判断!

网友A:
     兄兄呀,跟我问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B:
装刀中心高能用算的吗? 自己试车一件就可以测出来

网友C:
我滴麻麻,,,,,

居然问这问题,,,,,,,,,,,,,,,,,,,,,,,,,,,,,,,,,

兄弟倒下了

网友(点评):
不用倒,只是你没遇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滴麻麻,,,,,

居然问这问题,,,,,,,,,,,,,,,,,,,,,,,,,,,,,,,,, ...

你用卡爪夹住顶尖,就搞定了,

最好是死顶尖,

好了,搞定,你觉得这方法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卡爪夹住顶尖,就搞定了,

最好是死顶尖,

如果这车床没你说的这些功能了。。。就是有,用不了,你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刀中心高能用算的吗? 自己试车一件就可以测出来

有这条件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兄呀,跟我问过一样的问题。

你搞定没有啊

网友(点评):
没搞定,后面我统一按国外标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搞定没有啊

哦,这样啊。。。

网友D:
车床的说明上就应该有哇,你去查一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床的说明上就应该有哇,你去查一下就是了

试试看了,,,,

网友:
拿跟棒料车衣刀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这车床没你说的这些功能了。。。就是有,用不了,你怎么办。。。

你给张结构的照片好不好

要不然你怎么说也说不清楚的吧,来张你说的部位问题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给张结构的照片好不好

要不然你怎么说也说不清楚的吧,来张你说的部位问题照片,

·这还不清楚啊,,,我就是想知道中心高怎么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

怎么了,。,,我问的有问题吗。还是你觉得很简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还不清楚啊,,,我就是想知道中心高怎么算的啊

这还不清楚啊,,,我都告诉你方法了啊

网友F:
卡盘直径除以2     减去刀架到托盘的距离就是刀高

楼主(2014-12-13):
引用 网友F:
卡盘直径除以2     减去刀架到托盘的距离就是刀高

是不是每一种型号的机床多是统一的中心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滴麻麻,,,,,

居然问这问题,,,,,,,,,,,,,,,,,,,,,,,,,,,,,,,,, ...

就是

网友(点评):
呵呵,幸会幸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

你们会不会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会不会 啊、、、、

,不会!

网友H(2015-04-28):
用高度尺,放在放在导轨上,量一下已装好的刀具的中心高,记下高度。然后装其他的刀具,方法有很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高度尺,放在放在导轨上,量一下已装好的刀具的中心高,记下高度。然后装其他的刀具,方法有很多种。

恩,,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
楼上正解,车棒料,对好了最好找地方打个记号,划线记下高度方便下次对刀

网友:
车一下端面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