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的转动惯量,是输入轴还是输出轴?

楼主(2014-11-13):
sew齿轮减速箱,因为要计算转动惯量,所以向sew厂商咨询了下,厂商说转动惯量是7.8kg.m2.
请问:减速机的转动惯量是指的是折算到输入轴的还是输出轴的?

网友A:
转动惯量是系统固有的特性,就像质量一样,所以无所谓输入轴和输出轴,不管从那一边算,转动惯量是一样的

网友B:
指的是输出轴的,总惯量等于=电机惯量X减速比+减速机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惯量是系统固有的特性,就像质量一样,所以无所谓输入轴和输出轴,不管从那一边算,转动惯量是一样的

谢谢2楼的回复,不过2楼说的不对,转动惯量是对应轴的,理论力学中也讲过转动惯量有平行轴定理。

网友(点评):
刚刚查了一下,楼主说的很对。我觉得你直接问一下厂家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的是输出轴的,总惯量等于=电机惯量X减速比+减速机惯量

谢谢您的回复!不过我感觉您的公式可能有问题

您确定是输出轴吗?  可以请教下是从哪些资料上查到的,请多多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不过我感觉您的公式可能有问题

您确定是输出轴吗?  可以请教下是从哪些资料上查到的, ...

  你这说法的话,有的减速机带自锁的惯量咋算?如果是双向的不存在输入输出的说法,减速器总惯量=各轴惯量累加,所以输入和输出是一样的。

网友(2015-01-15):
应该是 输出轴! 一般讲 都是输出!

网友(2018-07-05):
只输出轴的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