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运动控制器

楼主(2014-11-13):
求教高手指点,图中是什么牌子的运动控制器。

网友A:
挖,,,,

这跟我们公司机器上用的运动控制器很类似,你要找人修吗?我可以搞定。

这种运动控制原理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

这跟我们公司机器上用的运动控制器很类似,你要找人修吗?我可以搞定。

我不需要维修  我想买  ,不知道这个品牌和雷信的运动控制器那种好一点

网友:
百度上找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需要维修  我想买  ,不知道这个品牌和雷信的运动控制器那种好一点

我只用过类似这种的,质量和还可以,

你把这两种品牌都给我多点信息,我去问下我们采购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需要维修  我想买  ,不知道这个品牌和雷信的运动控制器那种好一点

我们用的是  Anorad  那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