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换模板的问题

楼主(2014-11-13):
公司之前的工程图一直都没有进行过标准化,都是工程师各人画各人的,所以用的工程图模板也有好多个版本。
现在公司要求对图纸进行标准化,统一工程图模板,这样问题就来了。
原来画好的工程图只能更换图纸格式,不能更换模板,如下图:
如果是之前的模板设置的和现在模板不一样,那就麻烦了,需要一张张图纸再去修改,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把模板也更换掉呢?

网友A:
打开你需要的工程图模版,然后单击菜单栏文件下的“保存图纸格式”,把模版保存到你找的到地方,文件格式不要改。然后打开要转换模版的工程图,鼠标右击,单击“属性”,在图纸属性对话框中单击“浏览",找到你刚才保存的工程图模版,选中,单击打开,回到图纸属性对话框,单击”确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你需要的工程图模版,然后单击菜单栏文件下的“保存图纸格式”,把模版保存到你找的到地方,文件格式不 ...

按照这种操作方法更换的还是图纸格式,而不是模板。

网友:
楼主是不是以为更改了图纸的模板已经画好的图纸格式也就跟着改变了?想要一劳永逸,那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天河里面也要一张一张的更改,楼主还是慢慢来吧。

网友:
工程图中的模板包含了很多标准的设置,这些可以用design check来自动修改,做一个标准检查就行了,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你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