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级螺栓 当销子使用,能承受多大剪切力,如何计算

楼主(2014-11-13):
准备做一个推杆,头上需转动采用铰接,用M20螺栓(非全螺纹)的光滑段当做受力的销子,螺栓另一头打孔穿开口销。这个销子能承受40KN的推力吗,怎么算……    这个螺栓的材料的许用剪应力是多少……     不太会照着手册上算

网友A:
许用剪切应力乘以螺栓光滑段的横截面积,再除以安全系数即为能承受的推力

网友:
我给你说一个特简单的方法,找一本液压缸样本,找到尾部耳环液压缸,选择接近40KN的液压缸型号,看它的销轴直径多少你就选多少准错不了

网友:
公差没要求么?
抗剪有铰制孔螺栓,手册上有我没用过

网友:
也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上卸扣用的销子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用剪切应力乘以螺栓光滑段的横截面积,再除以安全系数即为能承受的推力

许用剪应力应该是把安全系数考虑进去了的,等于剪应力极限除以安全系数,但这个螺栓  8.8级,抗拉800mpa  曲服强度640mpa,想知道算抗剪极限应力值,貌似有相关经验公式……

网友:
剪切强度一般是屈服强度的0.7,及448MPa。
你的推杆速度多少,冲击如何?频率如何?此销剪断后果如何?这些影响安全系数,一般取2
则许用剪切强度大约220MPa
因此,推算出最大剪切载荷约为69KN。还是能满足一般使用场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参考上卸扣用的销子直径,

有帮助,谢谢!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书上写D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