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转换工程图模板

楼主(2014-11-13):
打开你需要的工程图模版,然后单击菜单栏文件下的“保存图纸格式”,把模版保存到你找的到地方,文件格式不要改。然后打开要转换模版的工程图,鼠标右击,单击“属性”,在图纸属性对话框中单击“浏览",找到你刚才保存的工程图模版,选中,单击打开,回到图纸属性对话框,单击”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A:
模板跟图纸格式是二码事,你只是改的图纸格式并没有更改工程图模板

楼主:
模板只需打开修改一下另存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板跟图纸格式是二码事,你只是改的图纸格式并没有更改工程图模板

模板只需要打开修改一下另存为就行了

网友(点评):
是,模板是可以修改另存再用,但这只能对以后的图纸生效.以前的呢,如果图纸太多,模板都要与你现在的相同,怎么办呢,一个个地修改设置后再保存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模板只需要打开修改一下另存为就行了

不可能全部的图纸模板都要改吧,我所知道的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这个真有可能会遇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板跟图纸格式是二码事,你只是改的图纸格式并没有更改工程图模板

你说的这种需求,是要修改绘图标注吧?

网友(2014-12-17):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种需求,是要修改绘图标注吧?

把原先旧模板的每张图纸打开,一个个去装载进去,再保存应该也是可以的哦,但我没试过.好像有个design checker编制检查的工具,可以用现有在所有设置对旧图纸进行比较检查,把不同的找出来后,再一次性全部替换掉就可以了,把旧图纸中所有有关的设置全部变成我们想要的设置,也算是对旧图纸模板的一种修改了.你觉着呢

网友C(2015-04-09):
保存为工程图模板格式。pRTdo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存为工程图模板格式。pRTdot

这样也可以

网友(2015-07-21):
也可以直接打开一个标准图框,来定义为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