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斜料斗钣金怎么画

楼主(2014-11-13):
请教高手SOLIDWORKS斜料斗钣金怎么画,要可以展开的,料斗有图片的。

网友:
这东西有钣金件吗,都是四块钢板焊接而成的

网友:
楼上说的是,即使你画出来能展开,也没用

网友:
那要看用在哪方面的啊,比如在食品、制药、化妆品行业就有可能拿1.0左右额不锈钢折弯焊接,用在煤炭矿山行业 楼上两位说得很对!

网友:
晕 真的不能画了?   我记得在2010版本上刚开始老是拿九十度弯头3等分、4等分、8等分以及9等分练手啊(原谅我刚学会,总觉得好玩),现在用2014版本竟然提示错误?  明天去单位看看2012版本能不能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你仔细看图了,但是你真的仔细看了吗?你的标号1的板是竖直的,2号板是斜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仔细看图了,但是你真的仔细看了吗?你的标号1的板是竖直的,2号板是斜着的

不管你是垂直的还是倾斜的,1,2两平面依然是同一平面。在几何学里有一个定律,“空间两平面上分别有两条相交的直线,它们之间一一对应相互平行,那么,这两个平面相互平行”。请你考虑一下?貌似正确的其实是错的。

网友:
zmq
中校到底想干什么?!
zmq
为什么看不到内容?

网友A:
是呀  我也不能编辑 !

那再发一遍吧,我想说的是:你的那个定律没问题,推论也没问题,就是想知道你得所谓的俩俩相交并相对应的平行的直线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呀  我也不能编辑 !

那再发一遍吧,我想说的是:你的那个定律没问题,推论也没问题,就是想知道你得所 ...

难道从你的图上还看不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从你的图上还看不出来吗?

晕  看出来  还会问吗?   希望标记一下   或者就像上学的时候那样  做一下辅助线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  我也不能编辑 !

那再发一遍吧,我想说的是:你的那个定律没问题,推论也没问题,就是想知道你得所 ...

网友(点评):
这个料斗的上口所在的平面和下口所在的平面如果是平行,板1和板2就是一个平面。如果不平行,板1和板2就不在一个平面,就会出现折弯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的 “很显然”是不是能作为论据,但是我只知道我从来不用很显然来说服对方。
楼主说了是个斜料斗,那么你这里“很显然”就不应该有下文了,当然你一开始就怀疑他这个斜料斗是错误的。

最后说一下,楼主不是出什么题目考大家,只是来求助的,问这个斜料斗怎么用钣金画出来、放料、折弯最后焊接。

网友:
    做出来了,虽然槽口有点难看,需要圆整,但是我觉得跟楼主要求的差不多了

  另外@zmq  我当时确实看错了  以为1板竖直呢  其实是不对的,

    但是你貌似也不对,两个面是相交的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 “很显然”是不是能作为论据,但是我只知道我从来不用很显然来说服对方。
楼主说了是个斜料 ...

连几何关系都未搞清楚,又如何讨论下续的问题。如果是同一平面,钣金就非常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连几何关系都未搞清楚,又如何讨论下续的问题。如果是同一平面,钣金就非常简单。

给你一个正解的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几何关系都未搞清楚,又如何讨论下续的问题。如果是同一平面,钣金就非常简单。

你何须如果啊 直接说很简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正解的题:

哈哈   谢谢啊
有人问  想从武汉先到宁波同学家里再到上海怎么走,  得,你直接上去说谁让你到宁波了 那不绕路吗?直接买张仙桃到虹桥的机票   多快        真牛

   谢谢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谢谢啊
 有人问  想从武汉先到宁波同学家里再到上海怎么走,  得,你直接上去说谁让你到宁波了 ...

我化了那么多的时间给你做了回答,你还挺有意见的?挺有意见的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