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这样的传动下部温升特别高,为何?轴是空心轴

楼主(2014-11-13):
(图片)

网友:
皮带轮高速就够热的。

楼主:
这个没关系的。
实际测量皮带轮温度不高。
主要是下部轴承位置温度高。

网友:
皮带轮如何支撑的?

网友:
转速多少?

楼主:
我是指皮带轮下部的温度不高。
皮带轮上部轴承传导的温度还是挺高的。

楼主:
皮带轮上部,压在轴下部轴承内圈上,
下部,用压板收在主轴上

楼主:
转速900转,这个因素绝对可以排除。

楼主:
轴是空心轴,大家可以看的出来。

楼主:
高手说说,这个结构有何问题吗?采用的四只轴承。
还有皮带轮紧紧的压在轴承内圈上。

网友A:
   皮带轮压轴承内圈没见过,想请问你,这结构轴承游隙咋调整,整个轴的重量全靠下面2个滚珠轴承支撑着,不热才怪。

网友(点评):
是的,皮带轮压轴承内圈不可以。

网友:
轴有没有校过平衡?两头同轴度够吗?

网友:
曾经做过一个和这差不多的结构。转速800多转,小玩意,手盘车非常轻松,装上电机空转起来后,底部轴承温度在50-55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轮压轴承内圈没见过,想请问你,这结构轴承游隙咋调整,整个轴的重量全靠下面2个滚珠轴承支撑着,不 ...

你说的整个轴的重量全靠下面2个滚珠轴承支撑,这个可以肯定不是发热的原因。
那么轴承发热后游隙的调整,倒是说到点子上了。
只是以前用并帽并紧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为何原因,所以这次没考虑那么多。
上并帽并紧图:按道理并帽并紧也应该存在游隙的调整的问题。

楼主:
哦,明白了,感谢709079691的回复,也是自己大意想当然了。
我想原因很简单,用并帽并紧,压缩的仅仅是轴承的纵向游隙。
使用中温度升的有限,况且并帽并的力度小。
而现有的结构压缩的不仅仅是轴承的纵向游隙。还有皮带轮的纵向变形,这个很关键,皮带轮的纵向变形相对很大,会非常厉害的挤压轴承内圈。
找到问题解决就简单了。

网友:
改为单个轴承,如果受力够的话。

网友:
这个估计上下轴承不同心了。

网友:
嗯,谁设计的,可以原谅。

网友(2015-03-15):
这图画的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