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刮研,请教

楼主(2014-11-13):
    最近在做一批手摇平磨的维修 ,精度恢复 , 在铲刮完导轨后与耐磨带实配 ,整个面点还是可以,但偶尔会出现手摇起来会比较紧。以前做其他机床,都是有电机带动,不是手摇的,不会出现这问题。特别是磨床的X轴,就是一根同步皮带 ,没有螺母丝杆。搞半天我自己也不知道问题出在那。

网友:
是否是直线度不好的原因。

网友:
是不是镶条的问题

网友(点评):
开式导轨,没有镶条。

网友A:
1,你说的偶尔,是什么时机?是不是停了比较长时间后,刚开始摇的时候?
2,用什么方式给导轨润滑的?
3,铲刮完成后,用什么方式检验了直线度,光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说的偶尔,是什么时机?是不是停了比较长时间后,刚开始摇的时候?
2,用什么方式给导轨润滑的?
3, ...

不好意思 没表达清楚 偶尔是指大慨10台磨床中就会有一两台会出现,刚开始摇就会很紧 ,一直很紧。导轨润滑有油泵打油,5分钟打5秒 . 光洁度没检,也不知道怎么检,一般不扎刀光洁还是可以的,直线用水平仪看的. 以中间为基准,拉2端过砂轮中心 ,就看这3个位置,一般配刮到一格以里,导轨扭曲也这样检,也是配到1格以里。

网友B(2015-03-04):
导轨的直线度是不是不太好,可以用水平仪测下

楼主(2015-05-08):
引用 网友B:
导轨的直线度是不是不太好,可以用水平仪测下

谢谢......也有可能! 最近找到原因了,耐磨带刮的太平了 不存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