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高手们,这样的轴承安排结构合理吗

楼主(2014-11-13):
轴是空心轴,采用的四只轴承。
皮带轮紧紧的压在轴承内圈上。
下部轴承温度特别高!

网友:
下部应该用角接触背对背安装好一些。

楼主:
行的,主要是不带任何负载,只是空转。
为何下部轴承温度高!

网友:
应高和加工精度有关

网友(点评):
更形象一点

网友:
底下两个深沟球轴承,温升会对游隙有影响,会减小游隙,而不知转速高不高,若是转速很低,没有载荷,基本没有太大问题。还有就是这个空心轴的重量有多少。

网友:
把-个滚子和一个深沟球换个方向,受力均衡一些。

网友(点评):
这才是高人!赞一个!

网友(2015-07-01):
两个深沟球轴承的排列方式不妥,还要看有多大的轴向力

网友:
轴的串动靠皮带轮来定位?是不是过紧没轴向游隙了。

网友:
为何不能混经验

网友:
可以找轴承厂家计算下,不过虽然不带载,但是其实你的部件本身就有载荷啊。
另外温度产生和配合公差什么的都有关系,我本人就是进口轴承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