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台阶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4-11-13):
有个零件的法兰厚度50,要求在其平面上打个直径16的孔,但是要求在孔的两端再加工出直径17,10长的台阶,正面好弄,可是反面怎么加工啊?还望论坛里的前辈师傅们来说说你们的宝贵意见,谢谢了

网友A:
从一面打过去,不正好是 10、16、17吗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看错了,两边都是17的孔,并没有挡住呀,翻过来做不行吗

网友B:
背镗孔

网友(点评):
背镗在此理论或可以,装夹底部留空程为其一。其二,孔为17,一半为8.5,上面通孔是8,用装刀片的背镗估计会很悬。自己改制刀具或许可行

网友(点评):
有一种钻们干这个的刀具,刀头是活动的,数控车床的床身 都这么干

网友(点评):
我在楼下发图片的,你看看

网友C:
两个法子,首先不清楚你说的是怎样。
1.感觉是16的通孔,在通孔的一边又17的孔,可通过先加工17的孔后加工16的孔
2.16孔的那面还有其他孔,此时17的孔不能和16一起加工。那就随便做个钻模用16的来定位加工17的孔(一面两销的经典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法子,首先不清楚你说的是怎样。
1.感觉是16的通孔,在通孔的一边又17的孔,可通过先加工17的孔后加工 ...

这个产品反面是不好加工的,反过来的话转头没有位置,必须是在正面用反刀加工,我主要是看看论坛里的师傅们有什么好点的加工方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法子,首先不清楚你说的是怎样。
1.感觉是16的通孔,在通孔的一边又17的孔,可通过先加工17的孔后加工 ...

一面两销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夹具设计的最基本的一种思路。看你用什么机床。 普通台钻,把17钻头头部磨成16略小,直接扩孔成17 数控机床,1.用背镗(刀具可能限制),T型铣刀来铣(还是刀具) 2.做个夹具,反过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镗孔

谢谢了,这个加工方法在转床上好弄吗?

网友(点评):
转床,车床吗?这个有多种方法,不论刀具旋转还是工件旋转均可,在摇臂钻上加工刀杆要比孔略小,把孔当刀杆的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一面打过去,不正好是 10、16、17吗

是直径16通孔,在这个16的孔正反两端再加工直径17的台阶,10深度

网友:
反刮。

网友(点评):
有一种反刮刀,同时也称之为背镗刀。也是背面成孔的刀具。

网友:
焦薪来看

网友(点评):
这种上下方便,不需要锁紧,轻松上下

网友(点评):
我这有这种,干内六角沉孔用。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这也是一种背镗刀(或称反刮刀)。

网友(点评):
这种刀具简单,便宜,但效率相对较低; 我在展会见过一种刀具,是国外的,反刮的刀片可以自动伸缩,原理是利用正反转来调节刀片的收缩, 价格好像是15W,当时第一印象是不太相信,一般国内立式加工中心的价格这么多

网友(点评):
给我15W我差不多能设计出了,还有,只要国外用,国内就快用了,嘎嘎

网友:
如图所示,这可以作为背镗的一种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