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计算轮廓和计算段终点区别

楼主(2014-11-13):
如题,从一段程序中间开始加工时,选择程序段搜索后,有个计算轮廓、计算段终点,两个选择有什么区别,问了厂里的人们,大家都不知道。。。。求大神讲解,不知道是不是和机床有关系,现有加工中心有HELLER、也有HECKERT。

网友A:
我有点忘了,我一般用计算轮廓,这个好像和宏程序能关联,比如你用return  AA  L100  (好像是这样)在AAC处开始循环100次,
计算轮廓能记忆你循环多少次,终点好像不能,你实验实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忘了,我一般用计算轮廓,这个好像和宏程序能关联,比如你用return  AA  L100  (好像是这样)在AAC处 ...

分别在海勒和海克特的加工中心上用了下,不管用哪个计算,海勒的床子上第三把刀开始加工就是不喷切削液,当然海勒的床子上孔加工使用的CYCLE循环,海克特的床子上使用正常,搞不懂

网友(点评):
床子如妻子,慢慢找脾气

网友B:
搜段加工需要考虑很多情况,如果程序终断后没有移动主轴建议用计算段终点,否则用计算轮廓。计算轮廓搜索当前段,实际是从上一段开始执行加工,能延续前面所有指令及坐标信息。我习惯用计算轮廓搜段加工。搜段加工对于很多加工者来说是很危险的,要充分考虑零件加工部位、程序摆角情况、搜段的段号等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2015-02-28):
引用 网友B:
搜段加工需要考虑很多情况,如果程序终断后没有移动主轴建议用计算段终点,否则用计算轮廓。计算轮廓搜索当 ...

不好意思,好久不上,十分感谢啦,以后的工作中肯定会注意的,有次就是因为两个弄混了,造成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