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2010做装配体,请指教

楼主(2014-11-13):
各位大虾:
          有一个问题请指教:

在SW2010做装配体前,所有零件的颜色是电脑默认的颜色,装配某个零件时,装配体中所有零件的颜色变成了灰色,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急!!!
                             请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
你可以把零件的颜色改掉

网友:
刷新重建一下。一个类似红绿灯的符号。。

网友:
左边“设计树”中选择整个装配件,单击-外观-选择需要的颜色

网友:
那是编辑零件时,强迫其它未编辑零件为透明色,楼主莫非看不出其它零件变透明了吗

网友:
ctrl+B重建模型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