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的计算公式,求助

楼主(2014-11-14):
本人刚接触螺旋桨!有那些关于螺旋桨的计算公式!比如算直径公式!算螺距公式。已知动力功率,转速,齿轮箱速比。!!!!!此帖不能沉啊!懂套路的牛人能否告知一二!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帮忙顶一下

网友:
找书都懒的家伙。
找几本书看,别的不知道,流体力学肯定在是。

楼主:
帖子不能沉啊!求救!

楼主:
难道这么大个坛子就没有高人?哎!失望中.........

网友(2015-11-30):
螺旋桨直径与船型,船速,主机功率,主机转速,齿轮箱减速比,航区,安装空间,很多方面有关系,不是一两个公式可以解决的。

网友(2015-12-31):
螺距是指什么?应该有公式的吧

网友A:
     (维基搬运)功率计算
  功率(W)、直径(D)、螺矩(P)、转/分(N)
       功率(W)=(D÷10)4×(P÷10)×(N÷1000)3×0.45
       速度(SP)km/h=(P÷10)×(N÷1000)×15.24
       静止推力(Th)g=(D÷10)3×(P÷10)×(N÷1000)2×22

网友(2017-11-02):
引用 网友A:
(维基搬运)功率计算  功率(W)、直径(D)、螺矩(P)、转/分(N)       功率(W)=(D÷10)4×(P÷10 ...

这些公试的使用条件可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