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通受力面积会不会变形?

楼主(2014-11-14):
各位大虾,你们好。请问40×40×4的方通,上面支撑2吨的重量,2个20×100的受力面积,可以顶得住吗,受力区域会不会变

网友:
楼主,你给出方通的摆放位置了吗

网友:
根据受力情况,查一下受压的屈服强度以及受弯的屈服强度,再对照计算结果就知道了啊。

网友A:
简单点,你方管怎么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你方管怎么放置的

水平放置,第一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