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14):
首先确定丝杠参数,齿形角a、导程角b,螺纹中径d;
设已知传动力矩为T,设丝杠线数为1;
2 q; w9 B# Q R1 j8 M* a- Y假设丝杠螺母为完整螺母,取一个导程的螺纹展开为平面,如下图:
F1=2T/d;
F总=F1/sin(b);
可知F总为轴向方向的力;
 h径向取一小段的螺纹进行分析,如图所示:
指向轴向的力为d(F向心)=d(F总)*tan(a/2+b) 公式1
d(F向心)为小段产生的向圆形的力;
d(F总)为小段受到的轴向力;
由于螺母为半圆,故对公式1积分;
对d(F向心)的积分为一x轴以上的半圆,结果为0.5*{3.14*(F向心)^2};, `! D- x }$ X8 \7 b
对d(F总)的积分为0.5*F总(这个很好理解,一半嘛);
则公式1为:0.5*{3.14*(F向心)^2}=0.5*F总*tan(a/2+b);
0.5*{3.14*(F向心)^2}即为我们要求的压合最小力,这里设为 F压;
整理后为:
F压=0.5*F总*tan(a/2+b);公式2
然后就是将9 {5 R6 `# M ?2 Z; Q! F |
F1=2T/d;
F总=F1/sin(b);带入公式2;
F压=2*T*tan(a/2+b)/sin(b);
6 @& n: B {' 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