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取消草图尺寸输入的记忆功能?

楼主(2014-11-14):
如图:尺寸输入框下面的一长列之前的数据太烦人了,怎么取消这个记忆功能?

网友:
直接输入数据的飘过  从来没注意过有多长

网友:
修改尺寸时,预先输入的下拉列表会显示之前使用的数值,这在2015版之前是软件默认的,且不可修改。
在2015版,修改尺寸时,预先输入的下拉列表不再显示您之前使用的数值。这是2015版软件默认的,也是不可修改的。
说白了能不能都与你无关。

网友(点评):
但据说08版的就没有这个问题,现在问题来了:总工之前用的08版,现在用的12版有了这个问题,现在他要我搞定。搞定。。我去,这样的话我怎么搞??

网友A:
不管它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它就是了

就是因为比较烦人,看着不爽。原谅我有强迫症。

网友B:
举手之劳,不要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手之劳,不要烦恼

求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