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指示灯,自己装如何接线?

楼主(2014-11-14):
车间有5台数控车,原来没有安装指示灯的,现在想重新装一个,就两个颜色,一红一绿 来显示工作中和停机就OK 了,可以自己弄吗,但是如何接线?请求知道的社友帮助下~

网友:
  就是开门线和关门线并联2个灯就OK

网友A:
说说你的系统吧,看系统接线,也可以接在主轴继电器上,主轴转绿灯就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的系统吧,看系统接线,也可以接在主轴继电器上,主轴转绿灯就亮

GSK980T   有想过接在主轴继电器上, 但怕会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GSK980T   有想过接在主轴继电器上, 但怕会影响

这个系统很老了,不建议你在系统接线 ,容易导致系统故障,还是接在继电器上吧。

网友(点评):
黄海,我有个题外话想问很久了 头像是你吗??

网友(点评):
这个我早就解释过了,是我老婆的。

网友(点评):
好 ,回头试一下,感谢!

网友:
主轴驱动器上一般都有正在运行的输出点,用这个点配上一个光耦,输出一个指示灯,这个办法就行了。不过要先说你的驱动器支持,并且参数设置正确。

网友(点评):
请问可不可以教下小林我详细的 步骤?

网友:
要有你驱动器的说明书才能知道怎么设置和哪个点可以使用。

网友(点评):
好的 我回去看看 ,有什么再请教您可以吗~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