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尾座比主轴中心高多少合适

楼主(2014-11-14):
按机床检测要求6140允许0.06,而实测车间里的机床都高出这个要求许多。测量方法是在主轴上固定百分表,测量顶针锥面的跳动。新机床、新顶针前后在0位,而高度远大于0.06,

网友A:
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
测量这一项应该在主轴锥孔中也插入一个顶尖,打表测其跳动,然后把高低点放在水平位置;在主轴顶尖与尾座顶尖(死顶尖)之间顶上检棒,在中托板上固定表,打前后上母线高度差,尾座顶尖有夹紧和放松状态两个状态。
尾座高低的这项精度在我看来不重要,倒是前后,这个对锥度影响大。

网友(点评):
(然后把高低点放在水平位置)(打前后上母线高度差)----这还是测量顶针前后偏差的吧

网友(点评):
(尾座高低的这项精度在我看来不重要,倒是前后,这个对锥度影响大)------刀固定在水平位置,完全同意大侠的观点。

网友(点评):
测量需讲究方法,在实际加工时的方法,如楼下g1所说,自车一短棒料与尾座套筒尺寸相当,还是打表上母线以此来测尾座高低。前后偏差测量是夹持一长棒料,只车两端,通过直径大小来测。用检棒测的条件是检棒要平行...

网友(点评):
( 测量需讲究方法),大侠说的对。(自车一短棒料与尾座套筒尺寸相当,还是打表上母线以此来测尾座高低),车棒料打表,主要是检测的两顶针连线和导轨的平行度,这是加工时最关心的。高低可能是这样定义的...

网友:
找个棒料车一刀,那么大怎么干活?车出棒料带稍的

网友(点评):
如樵薪 大侠所说,高低差影响不大。以直径40为例,只看这一项,高0.1mm,直径也只是增大到40.0005;高0.2-----40.002;高0.4----40.008。

网友(点评):
你理解的这个原理,在车床的另一各使用上设计们却从未有所发现,特别是重型卧车。

网友(点评):
(在车床的另一各使用上设计们却从未有所发现)?------理解有误?

网友:
尾座的高度稍高,为了补偿在工作时尾座的自然磨损,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点评):
定性的说法完全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
测量这一项应该在主轴锥孔中也插入一个顶尖,打表测其跳动,然后把高低点放在水平位 ...

上网看了一下,问尾座顶针高多少的还真不少,答案也有多种,0.005--0.02,0.008---0.03等,各种回答都有。本次问题的引出的原因是有一个工件,直径215长700,要求中心偏16处有一对中心孔,允许偏差正负0.03.对此工件用车床两顶针顶住打表。主轴端表差32,符合要求,尾座端超差;将工件调转180°后,尾座端32符合要求,主轴端超差。至此,基本判定一端顶针孔加工超差。对此工件,加工厂上镗床返工,重新加工了中心孔,上车床检测,还是一端不合格。加工厂讲返工找正时主任亲自干的,每步都是按工艺严格操作的。于是提出了车床两顶针是否同心的问题。打表是检测到尾座顶针中心高了十几丝,这对检测偏心值的影响应该很小吧

网友(点评):
这个就需要检查镗床的移动精度了。问题应该出在镗床的移动导轨的导向间隙上,在正反向移动时有窜表现象。消除上述缺陷的方法:打完一个孔后移动方向总是一样,看数显都不管用,在靠近轴端位置用百分表监视。

网友(点评):
加工厂数控镗床,加工箱体孔距控制一直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