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镍和镀锌镍 哪个耐磨性好?

楼主(2014-11-14):
镀镍和镀锌镍 哪个耐磨性好?

网友A:
耐磨性和基体光洁度,载荷大小载荷性质关系较大,有的镀层工艺可以进一步降低光洁度并有减少摩擦系数的作用,有的镀层在轻载荷下效果很好,但载荷大了就很快破坏,但有的镀层在载荷大的情况下工作较好,要比较这个,你必须把基体材料,表明情况,大致的载荷说清楚。耐摩层的工艺是根据载荷及工况确定的。

网友:
要求耐磨性 最好是镀硬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磨性和基体光洁度,载荷大小载荷性质关系较大,有的镀层工艺可以进一步降低光洁度并有减少摩擦系数的作用 ...

就是钢进行淬火 然后镀。。。 想知道在同样载荷下两种镀层的耐磨性 谁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