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中,外径跳动度和同轴度有什么区别吗?各自如何检测

楼主(2014-11-14):
请教高手,在电机转子冲片中,外径跳动度和同轴度有什么区别吗?各自如何检测。
在平时工作中,经常看到冲片图纸,标注了内孔与外孔的同轴度,但是有些标注了外径的跳动度,可以确定的是,这两项指标,不会一起出现,我想请教高手,这两个指标,对于转子有什么区别不,具体如何检测,我司检测同轴度和跳动度时,采用同样的方式,用投影仪,投出内孔和外孔的两个圆,然后求出两个圆心的直线距离,然后数值X2,得出同轴度和跳动,希望高手分析一下,我们的方法是否得体,如果不是,应该怎么测量。谢谢。

网友:
简单讲,径向圆跳动是一个综合性公差,包括同轴度误差和圆度误差。
圆跳动误差比较好测量,生产中常以径向圆跳动代替同轴度误差。
对同一被测要素,标注了圆跳动,一般就不标同轴度和圆度,否则同轴度公差值要小于跳动值。

网友(点评):
鹰大大 这个下载威望可以调整吗 ?感觉太多了

网友(点评):
这个百度文库里应该可以找到.很多人爱标同轴度,因为形象好理解,但实际上标了也达不到要求,反而圆跳动能控制,而且如你所说也好检测.

网友:
大电机还是小电机?
对转子冲片而言,外径跳动是可以不必要标注的
但要紧的是  内孔和外圆的同轴度
一般外径跳动都会标注在转子组件上面
小电机,一般 转子外圆都需要精车一刀,保证“转子”与“定子"间的气隙

网友A:
跳动和同轴描述的基本上是同一个概念,同轴度对孔长用一些,跳动对轴常用一些。跳动用百分表和千分表,同轴度用三坐标仪来测圆上几个点后数据处理计算出单个圆心,测几个圆后就知道圆或圆柱面的圆心同轴度了。

网友:
就个人理解,同轴度强调的是轴线,圆跳动强调的是实体面

网友(2015-05-17):
同意三楼的看法

网友:
我想要冲片图纸好心人给提供一下
我想开电机厂,没图纸怎么办

网友:
以前也纠结过这个问题,下载了几个论文看看,感觉不错

10

10

网友(2016-01-04):
引用 网友A:
跳动和同轴描述的基本上是同一个概念,同轴度对孔长用一些,跳动对轴常用一些。跳动用百分表和千分表,同轴 ...

大哥  你这是混淆概念呀  你可别误导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