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螺纹生料带缠绕太多,卸载不下来了

楼主(2014-11-14):
1。是不是加热到100+温度   就可以把这个生料带去除然后就可以卸载下直径62的带螺纹钢管盖了
2、有没有一种溶液什么的可以去除生料带而又不对不锈钢管 有影响
  谢谢       急求

网友:
以上方法对生料带无用

网友:
怎样上就怎样下
为什么下不下来?

网友A:
一把加长柄的大管钳子和链扳子,暴力解决!OK!

网友B:
干嘛要把生料带去掉呢,又不影响你拧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把加长柄的大管钳子和链扳子,暴力解决!OK!

A为什么要除去生料带:我用的o型垫圈用错了   想卸开钢管盖子 更换o型圈
螺纹会不会损害啊
  B猜测原因:1我事先用了吃奶劲拧上去的 2后来生料带部位加热温度在160度    我怀疑是不是生料带高温失效了   黏在螺纹部位卸载不下来了
      C担心问题:安装用的管钳,卸载依旧管钳没卸载下去  。。担心螺纹(内径64厚度3mm不锈钢管 上的螺纹)损害失效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要把生料带去掉呢,又不影响你拧螺纹

A为什么要除去生料带:我用的o型垫圈用错了   想卸开钢管盖子 更换o型圈
螺纹会不会损害啊
  B猜测原因:1我事先用了吃奶劲拧上去的 2后来生料带部位加热温度在160度    我怀疑是不是生料带高温失效了   黏在螺纹部位卸载不下来了
      C担心问题:安装用的管钳,卸载依旧管钳没卸载下去  。。担心螺纹(内径64厚度3mm不锈钢管 上的螺纹)损害失效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A为什么要除去生料带:我用的o型垫圈用错了   想卸开钢管盖子 更换o型圈
螺纹会不会损害啊
  B猜 ...

生料带软的,怎么会伤螺纹,螺纹拧下来后,撕掉旧的生料带,上新的生料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A为什么要除去生料带:我用的o型垫圈用错了   想卸开钢管盖子 更换o型圈
螺纹会不会损害啊
  B猜 ...

首先;上生料带的必须是锥形螺纹,你开头没有说明螺纹的样式,那么上o型圈的接头都有平面油封槽,至于这么费劲地拆下来要找原因了。

网友:
加长扳手,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