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配合现象

楼主(2014-11-14):
伺服电机的减速器一般用行星轮减速器,那么涡轮蜗杆减速器可不可以用在伺服电机上,我好像看到有人用,品牌是TO70,精度还相当不错,也没有出现自锁现象。

楼主:
望大神指导

网友:
伺服电机跟普通电机相比可以精确控制,怎么不能用呢,只不过比普通电机更贵

网友:
我们就有过步进电机加涡轮减速器!不过卖家说有1度的误差 也就是涡轮减速器自身的误差!

网友:
这个还是看用的场合吧  如果精度要求不太高  伺服配普通减速机也没问题啊

网友:
涡轮蜗杆减速器不一定都能自锁,有次我用1:10的涡轮蜗杆减速器不能自锁,换了1:30的就可以自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