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配件研磨工艺,请教

楼主(2014-11-14):
如图,需要研磨标有粗糙度要求的位置,我们需要的是研磨掉刀痕,实际研磨到就行了,也就是余量单点3个um就可以了,小的刚毕业,被这个东西给折磨得不行,希望前辈们指教一下,非常感谢,因为我们公司研磨这方面可以说是空白,现在精度高的能用的外圆磨只有一台半自动的。想买个数控的,领导那边说不能太急,但是我急啊,年底还得和我算账呢。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吧!谢谢!

楼主:
只是个简图,没有退刀槽这些,如有疑问可以说下

网友A:
帮顶!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生产这个工件的工艺?图的长度单位应该是 毫米 吧?

网友:
工艺槽都没有的?则个太小,不好磨。

网友B:
最好弄台小磨床,数控的,大概16万左右就解决了。

网友:
好短啊,期待有高手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生产这个工件的工艺?图的长度单位应该是 毫米 吧?

是毫米啊!直接车出来的!合格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弄台小磨床,数控的,大概16万左右就解决了。

我也感觉是这样!没数控修成型砂轮不行,这样才好调整和有效率!您看买个金刚砂成型砂轮怎么样?之前一直找磨床,基本是定下了!但是领导又说几十万买回来没有用怎么办!只有一半自动的台湾磨床!还是左右行程没光栅的!他们叫我想办法用现有设备!我真闷死了!而且那台设备要磨一个很精密的配件!动一下要调个把小时!难搞!

网友C:
这零件也很薄,装夹也是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零件也很薄,装夹也是问题吧

这倒不是问题!吃刀量很小!利用1.6内孔紧配就可以了

网友:
P420什么材料?

上机床手工研磨

网友(点评):
是F420不锈铁

楼主:
涓夎剼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毫米啊!直接车出来的!合格率不高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这个车床,和车制的刀具和工艺?
最好上张床的照片。
我倒有个不成熟的想法,直接在你的床上加装动力磨头。具体看了你的床再说。

网友:
这是走心机加工的吧?
外圆研磨弄台钟表车床就可以啦。

网友(点评):
是的!能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
要是车床可以保证精度的话,豪克能刀具可以保证你的粗糙度

网友(点评):
谢谢!百度一下先!

网友:
零件这么小,精度又这么高,完全没头绪,期特高手现身。

网友(点评):
精度我们车出来选的了 !主要是研磨,在投影仪下看刀痕太明显了,对安装后的性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这个车床,和车制的刀具和工艺?
最好上张床的照片。
我倒有个不成熟的想法,直接在 ...

您好!使用的是精上的BO123走心机,参数如图,没有背轴,不过我们也有别的型号的有背轴的;我是研发的(苦逼啊),车床具体刀具我不懂。图片的话,星期一问过领导才敢拍。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