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有噪音,温升开始半小时特别快

楼主(2014-11-15):
轴承內档直径140,主轴公差0到+0.03
轴承外档直径210,轴承座公差0到-0.02
转速900转,没有任何负载。
这种情况下,传动有噪音,温升开始半小时特别快,有50度。

网友:
。。我穿越了,你前两天不是刚发过?、
特别翻了翻,一个问题,你反复折腾3遍,有啥意义吗?
请合并主题,不要重复

网友(点评):
工作游隙过小了,俺发过同类型的帖子,解说分析都有。

网友(点评):
所以我挺不解的。一个问题,一个图,来回折腾3遍了。呵呵。

网友(点评):
一会儿继续写帖子,LIAO大多多指点下

楼主:
找高手,解决噪音,温升。

楼主:
是轴承受热膨胀引起的噪音吗?

网友A:
楼主为何不考虑用端面轴承承受力,深沟球轴承定芯位?就是用圆锥滚子轴承即定位又定芯也好过你用的那个深沟球轴承吧。

楼主:
为何温升特别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何不考虑用端面轴承承受力,深沟球轴承定芯位?就是用圆锥滚子轴承即定位又定芯也好过你用的那个深沟 ...

这个可行,只是这个传动没有负载。
为何噪音很大,温升半小时内很高达50度。

网友(点评):
看看楼下下回复。

网友:
下面有皮带轮,没有挂皮带?为什么说没有载荷,如果挂皮带的话。

网友(点评):
空载也要挂上了才运行的吧?

网友A:
温升应该在下面的轴承。上面就不要压轴承外圈了,这样会加大下面轴承的载荷。深沟球轴承能承受的轴向力是径向力的10%而已。在这个结构上,轴向的力包括轴和轮的自重,压上面轴外圈带来的附加力,以及轮偏向带来轴向的分力(未知正负);径向的力就是三角带预紧的力通过杠杆作用后在轴承上的受力。
轴自重还是蛮大的。估计比三角带预紧的力还大。所以最好不要再用深沟球了。改用圆锥滚子吧。档轴承外圈的时候要注意哈,现在你的这个用法,注意尺寸。
如果再最深沟球轴承的滚珠受力,那就特别可怕了:力集中在滚珠槽的边缘。轴承寿命差,时间长了,轴会慢慢往下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升应该在下面的轴承。上面就不要压轴承外圈了,这样会加大下面轴承的载荷。深沟球轴承能承受的轴向力是径 ...

载荷这个问题上,可以不讨论,轴向承载够了。
还有就是这个传动是新装配的,为何存在噪音大??
还有就是温升开始半小时特别快达50度???

网友:
典型工作游隙过小了。

轴承安装位明显有问题。

网友(点评):
俺也赞同:可以将顶部的法兰盖松一些,轻轻朝上敲一下轴,在做测试。也许更坏的是压紧力太大以及破坏了轴承,这样不管咋弄也不靠谱了。噪音的事也有可能皮带头部沟槽不好或动平衡没做好产生,当然也很有可能是轴承

网友(点评):
看楼下的贴,应该是径向游隙没了,温度噪音都出来了。

网友(点评):
噪音肯定是轴承,楼上的办法做过了,如是径向游隙造成,主轴的公差大,为+0.05(要求0到+0.03)轴承座公差小,为-0.04(要求0到-0.02){因急要,未检测主轴和轴承座},会造成噪音大温升高吗。改大游隙轴承可行吗?

网友(点评):
只是个轴承基本知识,又不需复杂的计算连小学生都会。看图后就明显看到问题,还搞那么多回帖。

楼主: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因为急要,未检测主轴和轴承座。
主轴的公差大了,为+0.05(要求0到+0.03)
轴承座公差小了,为-0.04(要求0到-0.02)
这种情况下,就会引起:传动有噪音,温升开始半小时特别快,有50度。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过小了。

轴承安装位明显有问题。

是指径向游隙吗,我觉得你说到点子上了。
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如果遇到过,公差情况怎样的?噪音如何??

网友(点评):
去看看俺的帖子,在轴承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因为急要,未检测主轴和轴承座。
主轴的公差大了,为+0.05(要求0到+0.03)
轴承座公差 ...

我说话不好听,楼主是机械专业的吗?说话吞吞吐吐。
这个设计有问题,载荷不是小事,你都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别人怎么给你建议,大家又没看到你的实物,机械这玩意,你说都没有问题,偏偏就出了问题,那就是你说的有不对的,或者你自己觉得对,但确实是错误的。998大侠说过,肯定是哪里有问题,限于你的能力,根本没有意识到。
皮带张紧的力,非常大,可以计算,可以实际测量,张紧控制。
轴承设计本身有问题,下面的深沟球轴承,既受皮带张紧的巨大径向力,又承受轴向力,算算这个力有多大?校核轴承寿命。
主轴和轴承座公差超大了,那么轴承的游隙就非常小,甚至负的,转起来不热,无噪音才怪。
最近看到轴承就生气,以上楼主爱看就看,不看拉倒。
我今天火气好像有点大,淡定

网友(点评):
楼主前两帖俺看了就懒得理,木有数据要来个大家竟猜。给指了路也未见有啥动静。看到14#后可以确定楼主是不用心在轴承基本知识。

网友(点评):
机械行业门槛看似低,其实做好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因为急要,未检测主轴和轴承座。
主轴的公差大了,为+0.05(要求0到+0.03)
轴承座公差 ...

噪音是怎么样的?规则还是不规则?噪音大小怎么样?

网友:
噪音是何时出现的?

网友:
轴承內档直径140,主轴公差 0到 +0.03
轴承外档直径210,轴承座公差 0到 -0.02

6028 140/210/33  C0=108KN
           CN = 0.018~0.053
座 - 轴 尺寸:0 ~ 0.05
工作游隙:    0.003 ~ 0.018
           C2 = 0.002 ~ 0.023
从上述简易计算就很清楚楼主的工作游隙比 C2 径向游隙还小。噪声、温升就都不是啥奇怪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