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正确的生成运动算例的方法

楼主(2014-11-15):
图中是我生成了爆炸后又生成的解除爆炸的键码图,每个零件所代表的键码应该独占一个时间段的,可是却出现了这种情况,求解!(也是这样做的,也没也再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得求动画高手了 我和你的水平估计半斤八两

网友A:
爆炸动画没事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炸动画没事就OK

解除爆炸的时候那画面就和变形金刚一样,有法子解决一下吗

网友(点评):
你是怎么爆炸开的就怎样解除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