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发动机是何物?

楼主(2014-11-15):
凤凰网有新闻说黑鸟侦察机,原链接在此:
http://news.ifeng.com/a/20141114/42474807_0.shtml
有网友这么说:
要弄懂黑鸟为什么打不下来你们去了解下冲压发动机就了解为什么打不下来了。
冲压发动机也被称为永动发动机,就是让飞机飞到一定的速度开启冲压发动机,该发动机利用速度吸入空气,燃烧空气中的可燃烧气体飞行。达到不断的加速,非得越快吸入的空气越多爆发的速度越快,理论速度可以达到32倍音速。只需要一个小油箱用来起飞加速和降落时用一下燃料其它时候是不需要燃料降低了机身重量。
黑鸟保持的的记录是3倍音速(不是黑鸟超过不了这个速度是飞行员承受不了更高的速度),现在最快的导弹是2.5倍音速。现在也有冲压发动机的导弹但是冲压发动机的导弹也需要一定时间加速才能追的上黑鸟但是等你加速完毕人家早跑了。
该机是美苏对抗的产物当苏联解体后该机就停飞了。黑鸟其实不是美国当时对冲压发动机的最终产物,真正的魔鬼级别的冲压发动机飞行器是一艘搭载微型核反应堆加冲压发动机号称可以永不落地的超高速飞行器,当该飞行器完成百分之60的时候苏联解体该计划取消。
燃烧空气中可燃气体?太夸张了吧,是什么原理呢
有大婶了解黑鸟的吗?聊聊让大家长长见识吧?

楼主:
搜狗百科冲压发动机如下:
这种发动机压缩空气的方法,是靠飞行器高速飞行时的相对气流进入发动机进气道中减速,将动能转变成压力能(例如进气速度为3倍音速时,理论上可使空气压力提高37倍)。冲压发动机的工作时,高速气流迎面向发动机吹来,在进气道内扩张减速,气压和温度升高后进入燃烧室与燃油(一般为煤油)混合燃烧,将温度提高到2000一2200℃甚至更高,高温燃气随后经推进喷管膨胀加速,由喷口高速排出而产生推力。冲压发动机的推力与进气速度有关,如进气速度为3倍音速时,在地面产生的静推力可以超过200千牛。
没说不要燃料,也没说能达到32倍音速啊?

网友:
学一下V1火箭,就全了解了,

核心问题在于连续燃烧与控制,

根本问题在于你如何发动它,这俩问题解决了,就都解决了,米国是当今最高水平,其最后一个技术问题就是连续燃烧,现在尚有问题,最新试验依然有‘断火问题’

网友(点评):
8爷的回复好犀利。一下子就点到头了。

网友(点评):
去年专门与人家聊过这个,有人要开发这东西,看到利润了,我劝他半天,收了银子,他罢手了,就是因为给他讲明白里面了厉害关系了,他雇的一大帮人里面,没有一个真正懂的,玩这些,不是糟蹋自己银子吗,哈哈

网友(点评):
V1是脉动的,结构和原理都不一样,超燃和亚燃又有所区别,超燃的内部都是超音速流,这么高的速度下要完成燃料混合和燃烧,又要保持高的效率,困难可想而知

网友(点评):
液体燃料火箭是用涡轮燃料泵,把一部分燃料燃烧推动涡轮,涡轮和燃料泵连接(类似涡扇发动机的压气机咯)。以前听说用火药启动。对于冲压发动机,燃烧稳定性是问题。

网友:
俺很纳闷,这得是意淫到什么程度才能有这种言论。
首先不说黑鸟用的是什么发动机,但就冲压来说,冲压发动机本身就没法从静止启动。只能借助起始高速度才能完成持续运转。同时,俺也从来没听说过冲压发动机可以永动的。。。。。欧的神啊。
黑鸟的发动机是J-58,是唯一可以持续使用加力燃烧室的军用发动机。J-58其实是一款内嵌涡喷发动机并且根据飞行速度整流的混合发动机。中低速段内,涡喷发动机工作,同时通过加力燃烧室提高效率。当速度达到3马赫时,涡喷彻底停止,只依靠冲压发动机形成的高温高压气流直接在加力燃烧室混合注入的燃油工作。所以,不用考虑什么32马赫,能在3马赫速度下保证涡喷扇叶不损坏就已经很奇迹了。32?洗洗睡吧。
附个J58的工作图。

网友(点评):
最早臭鼬工厂还试验过用液氢做燃料的发动机吧。黑鸟还设计了燃油在蒙皮下面过,给机体降温哈哈。

网友:
不过说实话,老米66年就服役了这种东西,实在是不得不佩服其工业水平。哈哈

网友(点评):
中国国内,一个是对世界工业的历史不了解,蹲在‘玻璃瓶子里面’自说自话,还不是一般粪青如此,许多帽子很高的专家都如此,不懂他们是如何走过技术岁月的,SR71 的退役,是因为没有对手,据海狼一样,因为没对手

网友(点评):
SR71 最初是想设计成轰炸机的,后来改做侦察机,因为MIT发现,飞机是可以从雷达‘隐去’的,设计思路于是转向了B1,国人想玩好工业,首先是要有合适而恰当的‘工业历史教育’,没有这些,一切都白扯了,

网友(点评):
所谓说‘愚蠢’,就像毛子把‘熊’拿出来飞,因为就不要脸了,就是脱了裤子在西方面前耍,就这样了,破罐破摔,我教育很多家伙,别学毛子那德行,我们毕竟是有脸面的国家,混到毛子那德行,不好看,

网友(点评):
这东西确实是没有对手。全程加力燃烧,且一旦进入冲压阶段,发动机效率之高令人咂舌。唯一可以诟病的怕也只是那12架次的飞行事故了。而且,这东西还是隐性的。想到66年就有这东西,一身冷汗。

网友(点评):
人家在毛子那里耍过,毛子的导弹追过很多次,人家在前面跑,导弹在后面追,最终导弹燃料耗尽而坠地,国人不理解,为什么毛子发展400KM的长程追踪弹,而米国不玩这个,我告诉他们,米国是因为没有那个需要

网友(点评):
说实话,以前还对毛子的东西有好感。两七拉,眼镜蛇机动拉。后来越发对毛子反感。现在再对比老米的东西,越发感觉毛子完全是吃了二战的老本。

网友(点评):
那东西,有一阵在世界到处乱飞,后来毛子与老米签了一个协定,这才罢手,以后毛子没了,这时‘锁眼’也完善了,SR71就退役了,到下一次米毛关系紧张的时候,也许还出来飞,像A10,也是因为没有坦克可打而退役了

网友(点评):
71确实有过那种经历。原因就是高热的发动机把自己完全晾在长程雷达面前。哈哈。不过,71的速度和续航实在没的说。毛子当年没少吃亏。连面对U2都没吃过这亏。

网友(点评):
苏27其实耍的是‘把戏’,而不是技术,并且一次只能转一个轴,到苏35的时候,是两轴设定好了转一下,与F22没有可比性,F22是随机转的,并且是三轴,技术不在一个层面,懂飞机的才会懂,一般民众是不可能懂的

网友(点评):
我看技术,看人家玩技术,就看‘底层’,看大牛,也是看大牛的‘底层技术知识’,一个东西摆桌子上,三分钟说透彻了,是因为懂‘底层技术’,国内瞎侃的很多,连毛子图160是仿谁的都不知道,还瞎侃,

网友(点评):
就谈雷达面积,图160是B1B的几十倍,怎么玩,怎么能深入人家内陆去轰炸,不谈B1B,谈B2,飞起来,谁看得见,你看不见他,怎么打它,B2出来从来不带护航,是给战斗机做‘敲门砖的’,你说还怎么打仗?

网友(点评):
唉,真的很想知道8爷肚子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佩服佩服。我先睡了。

网友(点评):
以前网上有海狼的潜望镜被北极熊攻击的萌照。有人调侃这是老美的一个炫耀方式:告诉那熊。别玩了。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点评):
据说曙光女神能达到8马赫,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我们正在研发的远程空空导弹就是用冲压发动机的,
我分析下引进苏35的长短,
首先它的无源相控阵雷达,虽有独到突破,但我们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已经超过俄罗斯了,理论上有源相控阵雷达比无源强,所以他的雷达没意义,
其次矢量发动机,主要用在隐形机间的近距格斗上,苏35不是隐形机,对三代机之间中距格斗意义不大,我们歼20由于独到设计,大机动不需要矢量发动机,歼31是低价位4代机,和f35一样不用矢量发动机
正真拿现钞的是它配送的冲压发动机的远程导弹,有了它就可以在三代机间占压倒优势,对我们的研发是有帮助的
由于以上原因,可以明白我们不急于要苏35,买了也不亏,5000多万一架,真的不贵
还有一大好处就是,俄罗斯只采购了48架,为了降低它单机成本,我们采购24架,也有朋友间合作的意义,

网友(点评):
毛子军工寡头的领导说的非常明确,苏35追求的是与米国飞机的‘视距内格斗’,人家问,是否会出现‘视距内格斗’,毛子的领导说‘可以碰碰运气看’,因为米国早期引导是由预警机完成,而F22是完全没有信号的

网友(点评):
除非歼31方案全部推翻,否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不急用矢量发动机,而俄罗斯的t50用的是矢量发动机,我们是靠大转角鸭翼,尤其是全动尾翼,世界上好像没有,孰优孰劣难说

网友(点评):
说错了歼20

网友(点评):
niufang大侠。你肯定没和这圈搞飞机的人打过交道。不过他们看了你的言论。会很欣慰的。

网友(点评):
矢量发动机只能上下大机动,而我们歼20可以上下左右大机动,都超过人体极限,所以矢量发动机上下机动就算强一点点(不可知),也是没意义的

网友(点评):
@niufang2 做不到先敌发现,怎么先敌开火啊。F22 RCS那么小,战斗机之间的数据比对意义不大了。不如多考虑下怎么在F22的淫威下完成对地支援任务。

网友(点评):
大侠,有些东西靠说是没有意义的。35也好,50也罢,毛子一直追求的是视距内格斗。但是无数次我军J10B同J11的较量中都证实了一个问题,现代空战,视距内格斗基本是个骗局。这才是4代机必须具备隐性能力的原因

网友(点评):
另外,咱说娘娘。就算35和娘娘形成近距格斗。俺说实话,就娘娘那雷达反射面,近距格斗你能不能锁定人家发射导弹都是个问题。你总不会告诉我靠机炮吧。哈哈

网友(点评):
所以要和俄罗斯搞好关系,他40公里上对隐身飞机的导弹已出样机了,我们单独和美国拼研发属于脑子不清,我们独到的地方也要低利润转给他

楼主:
哈哈,没想到一会功夫把大婶都勾引过来了,还说的这么热闹。
感谢零翼大侠还帮我贴了图,可惜我太业余看不懂。
刚才百科了一下,黑鸟和U2老美的技术确实是太超前了,不过也太昂贵了。
记得,中国也打下过U2,流传很广的一个说法是,陈毅当年回答记者问时,说是用竹竿捅下来的。
另外998大侠你说的"锁眼",是锁眼卫星吧,搜狗百科里说,锁眼有软肋:
在《军事在线》节目中,我们有请军事专家李莉博士来为大家讲解有关太空卫星的故事。

李莉博士说,美国照相侦察卫星系列中被称为“锁眼”的 K H-11、 K H-12是当今世界比较先进的照相侦察卫星。它们在近期的几场局部战争,特别是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大出风头,为美军赢得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锁眼”系列虽然有着超强的夜视、变轨、情报获取、处理以及高分辨率等优长,但它自身仍有无法遮掩的“软肋”。

首先是视野狭窄。“锁眼”卫星每天飞行至某一特定地区上空只能1~2次,只要根据卫星运行周期计算出过顶时间,在卫星过顶前的十几分钟,将目标隐藏起来,那么,“ 锁眼”再先进,也只能是“目中无物”。况且,卫星只能看到星下点附近的目标,离星下点较远的目标就无法看到了。1999年,美国“锁眼”卫星一直瞪大眼睛瞄着印度的核试验。可是,印度准确地判定了“锁眼”的过顶时间,充分利用“ 锁眼”的上述缺点,按部就班地进行了自己的核试验,成功地躲过了“锁眼”的侦察,使美军的“锁眼”走了一次“麦城”。

其次是识真辨假能力有限。 K H-12侦察卫星,尽管地面分辨率达到了100毫米,但这只能说明地面上的目标在屏幕上显示的图像是一个点而已。若想真正辨清目标的外形特征、大小尺寸,还必须再大一些,理论上需要地面分辨率的5~6倍。另外,照相侦察卫星是利用目标反射的可见光进行工作的,也就是说卫星与目标之间保持良好的可见光传输道,卫星才能发挥高分辨率的优势。否则,若目标光照条件发生变化或受目标与背景的对比度等影响,如目标上空出现烟、雾、雨、雪及尘埃等,其实际的地面分辨率就会大打折扣。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伊军和南军都曾通过施放烟雾和尘埃来掩护己方的军事行动和重要军事设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第三是易被反卫星武器攻击。“锁眼”系列卫星近地点265公里,远地点650 公里,重13.5~18吨,这就决定了“锁眼”存在身躯庞大、近地点过低、按一定轨道作机械运动等弱点,一旦被反卫星导弹或陆基反卫星武器瞄上,就在劫难逃。如1975年10月18日,美国的一颗预警卫星在规定的太空轨道上,悄悄地掠过苏联西伯利亚上空,准备对苏联科拉半岛及摩尔曼斯克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侦察探视。正当预警卫星飞临摩尔曼斯克上空像往常例行公事似地“透视”苏联制造潜艇的船坞时,突然,一柱强烈的光束从地面直刺卫星,其速度之快让预警卫星根本无法躲避。眨眼间,预警卫星的“眼睛”就被弄瞎了,晃晃悠悠地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一个月后,美国的另外两颗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侦察卫星经过苏联上空时,也没逃脱前者所遭厄运,同样变成了空中垃圾。
这也许是U2计划一直到2015全部退役的原因吧。

网友(点评):
多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就能分清专家说的了,

网友(点评):
战忽局BOSS张将军还没发话呢

网友(点评):
张当年讨论‘萨达姆地道’,‘卡扎非’隧道,大家在饭桌上都笑的不得了,一个可以出没飞机的巨型隧道,先不论谁替他挖,就是隧道的排土怎么解决,另外,用渔船的‘千船战略’打航母?航母跑33节,怎么能追上?

网友(点评):
张有可能是被派出来麻痹敌人的。哈哈^_^

网友(点评):
张召忠吗?就是那个用海带缠潜艇的?

网友:
这些技术太超前了,不好理解。
美国确实很厉害,没人不服,从这次北京会议就看的出来。

网友(点评):
感觉,应该是当年德国人有什么大的突破。毛子拿到了技术资料。老美则招了2000多技术人员。细分析,他们的技术突破都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应该可以佐证这个情况。

网友:
前面零侠的图片有点高深,哈哈,我下面贴个白话点的链接。。。
http://zh.wikipedia.org/wiki/SR-71黑鳥式偵察機

网友(点评):
网页地址是 http://zh.wikipedia.org/wiki/SR-71黑鳥式偵察機

网友:
这个帖子读到这里又想起了论坛曾经的一位大侠  归隐的SR71.。。。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事实是又复飞了,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他来了,据说复出了,不知道新ID是啥

网友A:
这位网友可真能扯,“要弄懂黑鸟为什么打不下来你们去了解下冲压发动机就了解为什么打不下来了。
冲压发动机也被称为永动发动机,就是让飞机飞到一定的速度开启冲压发动机,该发动机利用速度吸入空气,燃烧空气中的可燃烧气体飞行。达到不断的加速,非得越快吸入的空气越多爆发的速度越快,理论速度可以达到32倍音速。只需要一个小油箱用来起飞加速和降落时用一下燃料其它时候是不需要燃料降低了机身重量。”这段话基本可以无视
“该发动机利用速度吸入空气,燃烧空气中的可燃烧气体飞行。达到不断的加速,非得越快吸入的空气越多爆发的速度越快,”稍微有点常识的都不会说出这种话来,在他眼里空气阻力,热障等一切问题都不存在,按他这样理解,只要飞到一定的速度开启冲压发动机就能飞到月球了,而且只需一点燃料,不好意思我忘了月球没有空气,不过依靠惯性飞出太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核动力的飞机美国和苏联都搞过,只是人类刚接触到核能这种潜力巨大的新能源做的一场春梦而已,梦醒之后发现存在很多棘手的技术问题难以解决,体积,重量,核辐射的防护,飞机坠落后造成的辐射等等还有很多,最终纷纷无果而终,不过也留下很多宝贵的技术资料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鞭辟入里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客气了,一起听大婶们论道吧

网友:
北极熊狂啃海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网友可真能扯,“要弄懂黑鸟为什么打不下来你们去了解下冲压发动机就了解为什么打不下来了。
冲压发动 ...

精辟,高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