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E破断视图的剖面箭头怎么加上去

楼主(2014-11-15):
如题,工程图里怎么在破断视图里加剖面的剖面箭头。
提示的是箭头不能加到破断,展开视图里。
大家都是手画的吗。
第二个问题,向视图按选的方向投影出去的,怎么摆正。

网友A:
1、楼主说的是这个意思吗?直接可以加上去啊。
2、把投影出来的视图改成一般,再摆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说的是这个意思吗?直接可以加上去啊。
2、把投影出来的视图改成一般,再摆正。

第一个问题我这里不行,用的是PROE 5.0

第二个问题,如果改成普通视图,向视图的箭头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