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升降,求助

楼主(2014-11-15):
  目前在做一个可以垂直升降的机器,用的是直线推杆加两个直线导轨但是前后左右晃的厉害(导轨滑块和导轨之间的间隙) 求问大侠们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有图吗?或者简单的示意图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吗?或者简单的示意图都行

如图

网友:
导轨滑块和导轨之间的间隙   这说明选型上面出了问题

网友B:
这种导轨间隙很大,要求高的地方最好用方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导轨间隙很大,要求高的地方最好用方轨

是类似这种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类似这种的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种能受力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能受力吗?

样本有参数的你可以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样本有参数的你可以查查

恩,谢谢

网友C:
选型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型错误

我现在选的是滚珠的,请问还有什么是间隙小一点的?

网友(2015-01-22):
那个方形轨的受力 可比你那圆轨的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可以用多个轴承夹住方形导轨来实现,间隙大小可以进行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这种也不是不可以,看你的图面应该是不需要太高精度与刚性,看不见图面全貌,应该用四个滑块,每边两个,每一边的两个块要距离尽量远,超过导轨直径的十倍以上,并且一定要保证两根导轨的平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