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铝合金把手的制造工艺

楼主(2014-11-15):
向大大们讨教,像如图的这种铝合金把手,是用弯管机弯曲成型的吗?还是铸造成型的?如果真是弯曲成型,弯曲半径这么小,真想见识下这种弯管机

网友:
应该是压铸的吧?

网友:
粉末冶金也应该可以制造。

网友:
要是弯管机,应该是专用。

网友A:
很明显是弯出来的,仔细看右边内侧R是否有点收缩变形的痕迹!普通的弯管机就搞定

网友:
门把手不像铝的。好像工程塑料电镀锌一类。要不就是低温合金的。不新你就用刀刮刮。

网友:
这个弯曲半径并不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弯出来的,仔细看右边内侧R是否有点收缩变形的痕迹!就普通的弯管机就搞定

弯曲部位的表面确是有变形痕迹

网友:
这种件一般批量大,个人感觉应该是棒料加工好后在模具上压的弯,就是不知道是成型工序是一道还是两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弯曲部位的表面确是有变形痕迹

那就弯吧,有双弯机,弯两次,单弯四次,或者一弯两冲都没问题,很简单的东西,不要想复杂了!你是好奇还是出不了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弯吧,有双弯机,弯两次,单弯四次,或者一弯两冲都没问题,很简单的东西,不要想复杂了!你是好奇还 ...

做这种工件的机器就叫做双弯机?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是给这个抛光的,想了解下它制造工艺看能不能拿点灵感

网友:
看压痕像是弯管机弯的

网友:
应该是压铸

网友:
铸造成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