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φ9工件,出现锥度。求助

楼主(2014-11-15):
如图,加工工件的φ9段,材质为42CrMo。硬度为HBS200左右。长度60。   精车主轴转速900转,吃刀量单边0.3mm,进给0.1。加工后测量尺寸,头部比尾部大0.1mm。  95度主偏角的刀具,刀尖圆弧半径0.4。求助,怎么消除锥度。

加工时先加工φ20段,再掉头加工φ9段。

楼主:
加工时,先加工φ20段,然后掉头加工φ9段。

网友A:
用套筒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套筒刀具,,,,,,,

我们是加工工装,只有5件,如果再买一个套筒刀具,经济性不好。

网友:
你们能看明白,我真服了, 什么机床,直接钻不行吗

网友B:
精车的时候你加个U0.1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车的时候你加个U0.1不就可以了吗

留精车0.1的余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留精车0.1的余量吗?

兄弟
有这功夫发帖,你自己在机床旁边多试几次不就完了吗

有多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套筒刀具,,,,,,,

兄弟能不能科普下什么是套筒刀具啊?

网友:
顶弯了,对这种小零件,磨把锋利些的焊接刀会不会更好

网友:
磨把锋利的手磨刀,刀尖小于0.1,精车单边0.05,跑2到3刀。

网友C:
        这是让刀, 我知道怎么车就不会有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让刀, 我知道怎么车就不会有锥度。

怎么车,请指点。

网友D:
你都说了就几件大了的地方用沙纸磨下就好了啊,这种件用车刀你要叫他没有一点锥度可能信不高,加顶针都没有用,除非像前面说的进刀量小点,刀手磨锋利点,车个10刀8刀或者是10几2/3十刀,就可以了,数控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
有这功夫发帖,你自己在机床旁边多试几次不就完了吗

你说的是,但是已经做了,头部锥度大,已经用砂纸打磨过了。5件已经做好了,但是我主要是想知道,如果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现在没有机会做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说了就几件大了的地方用沙纸磨下就好了啊,这种件用车刀你要叫他没有一点锥度可能信不高,加顶针都没有 ...

已经用砂纸打过了。谢谢

网友E:
精车用0。2刀尖60度的刀粒试试,不行改走斜线线(比如起刀8。9,终点9。0,总有一个合适的),还不行用一把斜口的切刀从反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车用0。2刀尖60度的刀粒试试,不行改走斜线线(比如起刀8。9,终点9。0,总有一个合适的),还不行用一把 ...

当时最后一件实验了一下单边0.1。锥度会大4丝。关键是公司最小的刀尖是0.4的,95度主偏角的。如果有90度主偏角的,感觉会好点。

网友(点评):
只知道捡现成,手工磨刀不会吗? 转速1000,你是在打孔还是在飞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但是已经做了,头部锥度大,已经用砂纸打磨过了。5件已经做好了,但是我主要是想知道,如果以后 ...

我的天,你没量就取下来做下一个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最后一件实验了一下单边0.1。锥度会大4丝。关键是公司最小的刀尖是0.4的,95度主偏角的。如果有90度主 ...

和偏角没有一分钱关系

另外,你觉得r大了,自己拿去磨刀机那里磨一下不就ok了吗

网友:
怎么感觉像PCP的管子....

网友:
这么简单的加工工件,一夹一顶,先见光,调锥度,锥度调好后才进行粗精加工,车工的基础知识都不懂???

网友(点评):
楼上这么多通知都没看出来,难道都没想到最起码的锥度调整??都去讨论怎么磨刀子,刀子磨的再好,也不能改变机床的锥度啊。一群无知的人们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车床锥度的问题,20的地方就没事,刀尖角圆弧太大,让刀而已,走个斜线一了百了。

网友(点评):
楼上的,你很有知是不? 一台正常使用的车床车60长就差10丝了正常情况下有这么误差这么大的车床吗? 首先刀不磨好按你说的再好车床都会给你调试的成废铁。

网友F:
这应该是让刀的问题,磨刀应该会有一定改善,但更理想的还是打个中心孔上顶尖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是让刀吧,如果不能用顶针的话把刀尖磨尖一点会不会好点,精车余量再小点吧

网友:
这个问题你可以从切削热量上来考虑,由于你刀片无法很快散热,导致加工刀末端时,刀片受热膨胀,导致尺寸变小,刀片越磨损,切削热越多导致后面尺寸不是变小,反而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应该是让刀的问题,磨刀应该会有一定改善,但更理想的还是打个中心孔上顶尖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非常同意。

网友:
应该是让刀导致的,采用一夹一拉的方式,会不会更好些

网友(2015-01-02):
先车9段的,再打表车20段的,就5件嘛

网友G:
这个要看你怎么加工了。,还要看你在什么机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看你怎么加工了。,还要看你在什么机床加工,,,

数控车床

网友:
刀具是什么,。,,说详细点

网友: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2015-02-03):
跑插补就行啦

网友(2019-09-02):
90度弯头车刀+跟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