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动弯管机弯不锈钢拉手,怎样控制拉手的长度呢?

楼主(2014-11-15):
用手动弯管机弯不锈钢拉手,怎样控制拉手的长度尺寸 L 呢? 现在 这个是单头弯的,即一头弯弯好,再调过头来弯另一端,这时怎样控制长度 L 呢?

网友A:
没明白你的问题在哪里?是定尺料转头之后不好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问题在哪里?是定尺料转头之后不好定位吗?

是的,弯好一头后,弯另一头时,总长 L 怎样定位来保证?

网友B:
管子直径和壁厚多少?是哪种形式的手动弯管机?

网友C:
与楼上前辈同问。工艺设备的加工性能,产能,局限等参数,还有被加工的尺寸材料等情况应该尽量详细地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直径和壁厚多少?是哪种形式的手动弯管机?

D12.7*0.8 不锈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楼上前辈同问。工艺设备的加工性能,产能,局限等参数,还有被加工的尺寸材料等情况应该尽量详细地介绍一 ...

D12.7*0.8 不锈钢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弯好一头后,弯另一头时,总长 L 怎样定位来保证?

主要还是弯管时的定位。你要是想尺寸一致,最好在弯开头和结尾之前都做一次定位,看来你可能也是用比较粗糙的人力的胎具弯,那就在弯管前直线比较短的这一边焊个铁片定位好了,当然你用的钢管尺寸裁切一定要尽可能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