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零件工艺可否再改进下?

楼主(2014-11-15):
  该工件是公司直线电机定子中的定子底板,一般一套定子由一件定子底板、数件磁铁、防护和一定数量的环氧树脂胶组成,磁钢通过环氧树脂胶粘在定子底板上,为增强胶的剪切力,确定定子底板的两平面的表面粗糙度都为Ra3.2,定子底板的材料为10钢。
    我师傅编写的工艺大致如下:
1、下料;
2、正火;
3、粗铣:铣四周,长度511.3和宽度230留余量,
               互为基准铣厚度,厚度12留0.7-0.9余量。
4、半精铣:铣四周至图纸要求,
                  互为基准铣厚度,厚度留0.25-0.35余量;
5、钻孔;
6、人工失效:将工件夹紧在上下工装中(工装为块很厚的板,平面度很好),放入炉子,温度100-150度,保温8-15小时;
7、精铣:互为基准铣(单刀飞)厚度,柴油冷却,反转3-4次将工价铣至图纸要求;
8、镀白锌。
现在的问题是:
1、加工周期太长,成本高;
2、有些工件平面度,达不到要求;
3、有些机加师傅可以做到,有些不能;
抛砖引玉,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的工艺提出呢?

楼主:
不在公司,没有加工图纸,定子底板的示意图如下:

定子底板示意图

定子底板示意图

网友A:
首先我可以怀疑楼主是从校园刚出来的吗?
没有说明的设备,枉谈工艺

网友B:
买15厚的料,飞边,钻孔,磨面,
用得着搞那么复杂?搞不懂了!

网友(点评):
直接上精板?

网友C:
有一门基本功,又是重要技术你会不会,就是不做,0.04,他吃了摇头丸,你要做,先吃海洛因

做的可能是有的,但你凭什么担经济损失的风险,到时他是不会同情你的,你从来没欠采购商

网友D:
楼主没有标明加工设备情况,无从判断

网友E:
简单工艺
1割下料, 2铣六面, 3划钻孔, 4平磨, 5镀锌

网友F: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是否对底板硬度有要求?写的工艺上面并未说明要求热处理后硬度到达多少,这个底板只需保证两面的平行度应该就可以,磁钢既然是通过环氧树脂粘上去的那应该要求磁钢粘后平面的一致性

网友:
按照我们对热处理的工件加工顺序:1、下料,2、粗铣,3、钻孔,4、人工失效,5、半精铣,6、精铣。如果你的零件平面度和平行度要求挺高我们一般不会镀锌处理

网友(点评):
对头,看到前面的工艺感觉要求很高,但是最后去镀锌,那么就有点怀疑这个零件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做。还是LZ把东西复杂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可以怀疑楼主是从校园刚出来的吗?
没有说明的设备,枉谈工艺

X53K立式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是否对底板硬度有要求?写的工艺上面并未说明要求热处理后硬度到达多少,这个底板只需保 ...

对硬度没有要求,由于对装好后的定子厚度要求在±0.1,所以有平面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15厚的料,飞边,钻孔,磨面,
用得着搞那么复杂?搞不懂了!

要Ra3.2的表面粗糙度,磨不出来吧,
就是磨出来了,平面度可能也没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门基本功,又是重要技术你会不会,就是不做,0.04,他吃了摇头丸,你要做,先吃海洛因

做的可能是有 ...

测量过其他公司的定子底板,长350,宽80,厚度4,平面度0.0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有标明加工设备情况,无从判断

车间的X53K立式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工艺
1割下料, 2铣六面, 3划钻孔, 4平磨, 5镀锌

会变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量过其他公司的定子底板,长350,宽80,厚度4,平面度0.03

真要求这么高吗,这样的平面度铣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的,只有磨,如果厚板,这样的面积磨出来平面度大致在0.02-0.03左右,问题你是薄板,这个厚度面积,铣床留下的不平度,在磨床吸盘上会变形(类似厚度的变形论坛大佬曾计算过,不小的),具体磨法有讲究的,见http://wenku.baidu.com/link?url=QA3cJEL81osbqWLE2WOlay29KUdlBRGTCfgp4o0iKXkH1KWwKFFS-gzJf7fIfSTGt5HnU2O26O-iY2pUpQqOGdxsBR4VEsK0wJxJxJA8RP3   能否达到你的要求说不好,

磨削前的确要人工时效,磨完后由于你特意要求粗糙度3.2,只能喷粗砂,

你量平面度是不是把千分表底座放在了被测量板上,那数字永远是很低的,要把被测量板和千分表底座都放在高精度划线平台上才相对准,

网友:
磨都保证不了,铣更好保证平面度?薄板你不会磨而已

网友:
说点愚见;1热冲2,热处理3磨4铣;觉得可行可与私聊,热冲台阶孔可能你们没接触过,OK

网友:
测平面度把千分表底座放在工件上,的确和真相毫无关系,这么大面积的薄板0.03?

网友:
效率提高十倍到二十五倍,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Ra3.2的表面粗糙度,磨不出来吧,
就是磨出来了,平面度可能也没法保证

3.2的粗糙度磨床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正火 是去除材料的内应力,降低材料的硬度,改善切削性能,
粗铣半精铣是必须要的,人工失效再次去除材料的内应力,精铣我觉得可以用磨代替,在磨床上做一个工装,工装用吸附的方式固定在电磁吸盘上,把零件压在工装上进行磨削。

楼主:
引用 网友G:
3.2的粗糙度磨床是可以保证的

去年,在Ra3.2上写了用粗磨加工,车间的磨工直接问我,怎么磨出来,他不会,

网友:
500多的板,0.04的平面度稍微有点难度,但是我处理过450长,0.025平面度的铝板。上磨床是能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要求这么高吗,这样的平面度铣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的,只有磨,如果厚板,这样的面积磨出来平面度大致在0. ...

直接把工件的测量面,放在大理石平板上,用塞尺,公司里面所有的平面度多是这样检测的,
好,我去看看,谢了

网友:
你到底是想找工艺师麻烦?还是找设计狮麻烦呢?

反正感觉这个工艺师傅很厉害。

又学到些机加工艺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把工件的测量面,放在大理石平板上,用塞尺,公司里面所有的平面度多是这样检测的,
好,我去看看, ...

表面粗糙度,可能用花纹拉丝能更粗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3.2的粗糙度磨床是可以保证的

3.2的粗糙度。照你的意思是3.2的粗糙度就必须是3.2了,高于3.2也不可以了?

网友:
爱德利就建议你可问问电机的厂家能够特殊改造不!

网友:
谈工艺要结合设备和批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真要求这么高吗,这样的平面度铣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的,只有磨,如果厚板,这样的面积磨出来平面度大致在0. ...

垫橡皮磨一面,再以精基准磨另一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垫橡皮磨一面,再以精基准磨另一面

其实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老知识,那家伙把各种佐料一放成论文了

我总结下吧,橡皮厚度0.5-3(别太厚了),或最好电工纸,没有就牛皮纸,别太薄了,垫好双面磨出后,正反的次数多,削平作用大,定量就不清楚了,胆大磨一面就撤去,再正常磨,具体试了知道

网友:
下料、正火、粗铣、打孔、磨、表面处理。如果此工件有必须失效的要求在打孔的前一步研压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粗糙度3.2是对的,粗糙度太高对磁钢粘结力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