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HT250铸件,请教

楼主(2014-11-15):
各位师傅好:铸造HT250铸件,铁水倒后出活十分钟与出活保温三十分钟硬度有变化吗?切削性能一样...

用电炉化铁屑杂铁倒HT250铸件,铁水倒后保温十分钟出活与保温三十分钟出活硬度有变化没有?为什么硬度低车加工合金刀头磨损的快?有些铸件硬度高但车加工不废合金刀头? 什么影响铸件切削性

网友:
含砂量呀,铸造类的工艺简单但要出来有机械性能要求的就必须从各角度必免优化,不是大练钢铁那会一烧一熔一浇了

网友:
硬度的来源不一样,十分钟轻纱和三十分钟轻纱结晶组织是不一样的。

网友:
十分钟出砂后的铸件冷却速度快,结晶组织细小,硬度高。三十分钟出砂的铸件由于冷却速度慢,结晶的组织相对粗大,硬度低,易切削加工。

网友:
都是高手。我来学习了。

网友(2019-12-16):
估计铁水杂质多,导致废刀,可以在浇注系统添加过滤器改善。
根本问题还在于配料,找个高手好好配配,不是成分到了就行的,特别是灰铁件,铸件厚度都有影响的

网友(2020-10-30):
灰铁的铸件过来学习

网友(2021-06-17):
切削性能或者说硬度的高低不仅仅在于开箱早晚,重要的是不能有白口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