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不是加快了密封圈的磨损吗?

楼主(2014-11-15):
减速机密封位的粗糙度:我发现很多减速机的密封位是3.2的要求,这样不是加快了密封圈的磨损吗,什么减速机的密封位粗糙度要求高呢?

谢谢。

网友:
若表面粗糙,密封很难实现

网友A:
密封有两种,一种静密封,一种动密封。
静密封的沟槽表面光洁度规范的要求就是3.2。密封与器件接触部位没有运动,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是减速机输入输出的唇型密封,其配合的轴颈部分应有足够表面硬度与光洁度,这是常识。
如果你见到的这个部位光洁度不够,应该都是粗制滥造的东西,不足为凭。如果是图纸上标注,画图的一定是滥竽充数者。

网友:
如果是静密封,3.2勉强可以了

网友B:
0.8要的,3.2太粗糙了,唇口磨损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密封圈配合的轴颈部分应有足够表面硬度与光洁度,这是常识。
你见到的应该都是粗制滥造的东西,不足为凭 ...

奥,看来一些减速机还是要求那个地方高粗糙度呢,输入、输出轴是只做调质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要的,3.2太粗糙了,唇口磨损失效。

恩,太粗了存在漏油现象啊

网友(2015-04-01):
太粗糙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封有两种,一种静密封,一种动密封。
静密封的沟槽表面光洁度规范的要求就是3.2。密封与器件接触部位没有 ...

正解,支持。

网友C:
对于动密封不光有粗糙度的要求,严格的还有加工纹路要求。

楼主(2016-03-04):
引用 网友C:
对于动密封不光有粗糙度的要求,严格的还有加工纹路要求。

恩,最好能够把纹路消除是吧,要不容易顺着纹路渗油吧,有什么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