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惰性轮中轴承用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

楼主(2014-11-15):
如图片所示,为一个惰性轮问题,题主设计时参考公司原先设计,使用了一个6205的轴承,同步带轮宽35,交予领导审核时,领导说怕其不稳,楼主问了领导一句不稳是什么意思,领导也没正面回答我,只是就是说不稳,后来领导建议用2个6005的轴承并列承载,我说6205的承载能力已经够了,最后还是那句话,不是强度够不够的问题,是稳的问题?
问题:1.领导的不稳在我们机械当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们机械中应该用什么术语来描述它?
           2.轴的内径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判断一个轴承是否能够满足使用要求?还是需要2个轴承并列承载
           3.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到底应该按照什么思路去分析?

网友:
楼主
不懂轴承知识
不去车间验证
。。。

网友(点评):
2个我当然知道是稳当,就像一辆车2个轮子开,肯定稳啊,关键是不知道如何定量去分析,求大神指点

网友(点评):
去翻翻社区里有关深沟球轴承的帖子先,那些帖子里就有答案。

网友A:
深沟球轴承钢球与内外滚圈的配合都有游隙,内外滚圈相互间可以有一定晃动,单用一个当然就不“稳”了。这只是个定性问题,无需定量。
用在惰轮上,只要轮子有厚度,能用两个就不必只用一个。轮子厚度只能用一个,应当让负荷尽量通过轴承中心。
首楼设计既然一边用孔用弹性挡圈了,另一边为什么要做台阶?
另外,首楼图形的画法有错,该删的线条未删。楼主读书太不用功。

网友(点评):
彭老看的真仔细啊

网友(点评):
很明显的错误,只不过彭老指出了,眼里不容沙,老一辈严谨的态度,值得后辈思考。

网友(点评):
谢谢老师指出,我知道我画的装配图不太标准,以后要多加注意,但是没懂害怕大侠 首楼设计既然一边用孔用弹性挡圈了,另一边为什么要做台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希望老师能指点

网友(点评):
我也一样,要好好注意画图问题了

网友(点评):
从加工工艺角度,车加工零件,能够是通孔,就没有必要不必设计为台阶孔。另外,首楼图上惰轮如何定位?

网友(点评):
定位就是用2个夹圈的,轴上没有做台阶,因为要方便拆卸

网友(点评):
前辈点评具体而精准,不同凡响!

网友:
用一个也不是不可能,比如链条传动上的张紧轮,这里的张紧轮不带轮齿,纯粹滑轮。车间说能用一个为什么用两个。于是就省了一个,像楼主那样,不过结构非常紧凑,紧凑到安装时非常抠手,运行效果也可以。但楼主不能照搬的,情况不一样的。

网友:
空间允许的情况下用两个好,不然惰轮会有晃动,轴承也容易磨损

网友:
领导说的不稳就是深沟球轴承承受力矩的能力差,内外圈容易分了家,滚珠都掉出来

网友:
有用功能加强无用缺陷增加

网友(点评):
恕小弟郁闷,没懂大侠意思,望能再讲清楚一点,谢谢

网友(点评):
这是TRIZ模型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沟球轴承钢球与内外滚圈的配合都有游隙,内外滚圈相互间可以有一定晃动,单用一个当然就不“稳”了。这只 ...

彭老师,在两个轴承中间有没有必要加一个撑套呢

网友(点评):
如果结构允许,加个隔环,效果更好。

网友(点评):
把2个轴承隔开,确实能提高承载能力,但是却不知道利用了力学里面什么原理

网友(点评):
结构和这一样的,恕小弟愚昧,不知道大侠贴这个图想说明什么

网友(点评):
证明方案基本可行,只是你方案中轴承左面的台阶孔需要更小,这样有利于轮子稳定旋转

网友(点评):
大侠的意思是让惰性轮和轴承有更大的接触面积是吗?

网友:
方案2貌似轴承装不进去吧?而且轴承的定位也有问题,用轴承端盖,卡环貌似不妥。

网友(点评):
方案2是画错了,左边应该和右边孔一样大的,这种定位还行,一直这样用的没多少问题

网友:
刚刚不久就设计了一个同样的问题,效果不是很好。采用两个轴承只是轴承紧挨着,安装时通过调整垫片把两个轴承的游隙消掉。结果是轴承和轴和孔的间隙被半吊子做大了,轴不稳。同时也觉得轴承要尽量拉开距离。

网友:
个人感觉两个好

网友:
一个轴承太容易晃动了,2个稳定多了,轴承也要尽量拉开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