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分析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11-15):
最后运行分析的时候出现:
Reducing mesh tolerance or specifying a higher no. of ponits for Jacobian check  for meshing may help

出现上述这个东西失败了。   翻译好像是:减少网格的耐受性或指定一个更高的雅可比检查啮合编号可以帮助。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求大神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那你按照提示操作呢

网友:
没用过这软件,不过这问题就是网格划分不合格;
判断网格质量,有比如网格塌陷、歪斜一类的检查,雅各比阈值是其中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按照提示操作呢

怎么减少耐用性,,,或者怎么选一个更高的雅可比啊。。。

网友:
涉及到有限单元法的基础知识

你的模型上传下,让大伙看看怎么还要设置雅可比点呢,一般我都不改动,直接使用默认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