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夹圈的夹紧力问题

楼主(2014-11-15):
如图所示,内孔25,外径32的夹圈,利用2个成90度的内置螺钉M6,拧紧,能否限制轴承的轴向移动,如果要进行定量分析,是否只要考虑2个内置螺钉提供的摩擦力不会超过他们的最大静摩擦力。

网友:
紧定螺钉是这么玩的吗
受力分析图应该你来做的,我们这些外人怎么能知道具体的受力情况和运动状态

网友:
没有受轴向负载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
机米螺丝在这样的设计中的用处也太奇葩了吧。

网友(点评):
紧定螺钉不就是这样用的吗,提供摩擦力来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