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形三通(裤衩)手工放样

楼主(2014-11-16):
哪位师傅会Y形三通的手工放样,图或文字解释,最好是都有,希望指点  谢谢
传邮箱也行,俺邮箱1066308251@qq.com

网友:
图片5张

网友:
如果你需要
我可以编一个绘图程序,1:1打印到纸上,铺到铁皮上,。。。

网友:
为什么还要手工放的?手工放样半天的工作量,用电脑几分钟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手工放样只是误差大点,不比电脑放样慢

网友A:
简单说下:首先知道直径算出周长,12等分周长,这里不是圆弧是样条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下:首先知道直径算出周长,12等分周长,这里不是圆弧是样条曲线.

可样条曲线是怎样画出来的呢,求指点

网友A:
现场放样先找点,然后用钢板尺弯曲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场放样先找点,然后用钢板尺弯曲划线

嗯嗯,谢谢!麻烦您把任意角等经 Y形三通的放样步骤图发一下

网友A:
基本上是一样的,仔细想想就明白了,不一样的是要放两或三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一样的,仔细想想就明白了,不一样的是要放两或三个样.

帮人帮到底嘛,实在想不明白,还是传一下吧。。。。。

网友A:
怎么我传到这上面图就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传到这上面图就看不清了

噢!能看明白,谢谢!

网友B:
我以前做通风的
都是电脑放,等离子切.

楼主(2015-12-26):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通风的
都是电脑放,等离子切.

以后要向你请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