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输入输出轴漏油

楼主(2014-11-16):
减速机输入输出轴的,密封位的地方漏油是很常见的事情吗,漏油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网友:
输入输出轴都漏油,是不是里面的运转的时候空气受热膨胀,透气塞拧的太紧了,导致热空气排不出来

网友(点评):
一般的故障看看说明书都可以排除

网友:
       密封位置粗糙度不达标或轴承间隙太大等等

网友:
密封漏油很正常,密封老化,楼上二位仁兄分析的也都是

网友(2020-09-22):
传动行业漏油本身就很普遍,假如还是想着骨架油封,那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