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克系统无电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1-16):
发那克刀架无电压?系统无电压是怎么回事?师傅说刀架电压是系统给的对不对?我们是一台大连机床的发那克机床,哪位师傅遇见过类似情况,请求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会不会用万用表会量一下呗,不会说了也白说,找售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用万用表会量一下呗,不会说了也白说,找售后吧!

上面情况你可能不太清楚,我问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你回答的对我没一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