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285 Gr.C 什么材质

楼主(2014-11-16):
SA285 Gr.C  什么材质 求助

网友:
网上找的:
SA285标准名称是压力容器用中、低强度碳素钢板,根据强度等级不同分成三种A、B、C,C级抗拉强度在380~515MPa。
Standard:
ASTM A285/ ASTM A285M
Grade:
Gr.A    C≤0.17,Mn≤0.90,P≤0.035,S≤0.035, Rm:310-450Mpa
Gr.B    C≤0.22,Mn≤0.90,P≤0.035,S≤0.035,Rm:345-485Mpa
Gr.C    C≤0.28,Mn≤0.90,P≤0.035,S≤0.035,Rm:380-515Mpa
建议楼主要学会利用网络,自己多动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