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与结构设计哪个对运行精度更具决定性作用。

楼主(2014-11-16):
我们单位有一台进口的梳齿机,是做齿轮加工的,加工方式和插齿机很像。但单位的老工程师说梳齿机和插齿机的内部结构不一样,梳齿机可以达到6级精度,插齿机一般也就是8级精度。
机械内部的结构设计最终会影响机械运行精度吗?和加工精度相比,哪个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网友:
个人认为设计上合理能够很大程度上减少对制造的要求,这个和制作夹具时很像,选择了好的加工基准就能获得较好的零件加工精度。当让加工精度的提高能够为你的产品更加景上添花。

网友:
任何好的设备,都要有好的结构,这个不仅仅从精度上考虑,加工方法要简单,成本要合理。精度是在对现有结构上加工方法选择和加工质量控制上按照设计时所要求达到的精度合理选择。

网友:
说插齿到不了6级是不对的,可能是你们厂的插齿机到不了

网友:
设计决定了先天,加工只能决定后天因素

网友:
有些设计数学上就特别好,排除干扰逼近理想情况,相对设计思路欠一点的就会在达到同样效果时付出更多努力。